请看看我这电源有哪些毛病?

楼主:
负载:小风扇;
输入:交流220V;
输出:12~15V;
(话说单相全波D1D2这样整流有没有错误,C1其实可以不要,后方的集成电路已自带,关于滤波电容的公式忘了,就没有计算)

试验结果:果然这样整流不对,交流信号直接过了,后来改为半波整流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点评):
你这个电路能工作才怪,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就相当于让交流直接通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对头,基础功不够硬啊,一试才知道直通交流了

网友B(点评):
你这样连接 你的LM2596应该爆掉才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先接稳压,我先测了整流波形,发现不对,就马上改掉了

网友C(2018-08-20):
怎么不用整流桥

楼主:
因为整流桥得加在洞洞板之类的板子上,二极管只用往电源线里串就好了,是这样子考虑的,我这整流方式果然有问题

楼主:
刚查了滤波电容的计算公式,按我这儿的输出:12V,2A来算的话,全波时C=3(T/2)/R=3(0.02/2)/24=1300uF,半波时间常数加倍,得用2500uF的滤波电容,不知道有没有算对?按照这个式子为什么负载越大需要电容越小?

网友D:
全波整流不一定用整流桥,两个二极管,多加一个滤波电容也可以。

网友B(点评):
这是一级倍压,说全波整流也没错,是全波的一种拓扑形式,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E:
整流滤波,好像初中物理就有吧?至少高中物理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全波整流不一定用整流桥,两个二极管,多加一个滤波电容也可以。

你这个别害人了,人家基本功不好,用你这个倍压整流,直接烧芯片了。
这个是倍压不是全波。

网友D(点评):
这个倍压是全波!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这里倍压和全波说的是2个二极管的那种形式,你这个是倍压,带中心抽头的,那种才是全波。 你上的线路也算全波,可关键是倍压了,过参数那就是烧。

网友F:
风扇嘛,要求不高,电容也不用太大,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弄个半波最省事,就你这个线路,剪掉D2就可以了哈。最简单。
没有板子,用个成品全桥飞线作2进2出,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做。全桥也可以用4个脚互相拧巴起来做,还是凌空架线也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别害人了,人家基本功不好,用你这个倍压整流,直接烧芯片了。
这个是倍压不是全波。 ...

LM2596S输入电压40V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M2596S输入电压40V没问题。

功耗大了呢?没考虑?
后面是BUCk线路吧,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线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M2596S输入电压40V没问题。

看看LM2596手册2~3A没问题。

网友D:
“我这里倍压和全波说的是2个二极管的那种形式,你这个是倍压,带中心抽头的,那种才是全波。 你上的线路也算全波,可关键是倍压了,过参数那就是烧。”

——半波、全玻关键是看整流输出是原来交流的一半或者全部。只有一半波形就是半波,有全部波形就是全玻。这个也是全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

可以,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扇嘛,要求不高,电容也不用太大,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弄个半波最省事,就你这个线路,剪掉D2就可以了哈。 ...

嗯,我现在就是减掉一个,半波整流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596S输入电压40V没问题。

是的,1.23~37V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别害人了,人家基本功不好,用你这个倍压整流,直接烧芯片了。
这个是倍压不是全波。 ...

你经常烧芯片才会这么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倍压和全波说的是2个二极管的那种形式,你这个是倍压,带中心抽头的,那种才是全波。 你上的线路也 ...

是的,全波没毛病,可能他烧芯片烧怕了,才纠结你给的这个电路,电容和二极管产生的升压,其实对于要求不高的场合没必要纠结这个,我已经说了是带风扇

网友G:
首先,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世面上很多整流桥,其次,如果不确定,可以仿真一下,这个前级整流很简单一个电路,记不清搞不明白,一仿真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世面上很多整流桥,其次,如果不确定,可以仿真一下,这个前级整流很简单一个电 ...

是的,用现成的或集成的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验证下自己的想法,还是要好好学习才行啊,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全波没毛病,可能他烧芯片烧怕了,才纠结你给的这个电路,电容和二极管产生的升压,其实对于要求不 ...

我设计很少烧芯片,对于供电系统而言有我有一个基本原则是:能用电压低的绝不用高,因为在中低压DC-DC应用来说,过压造成的损坏概率远高于电流造成的损坏概率。
何况,对于一个PWM的DC-DC而言,同样功率,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不仅仅是主控器件耐压会提高,包括电感耐压-输出整流管耐压,都会随着输入的升高而升高,这部分不但加重损坏概率,而且加高采购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设计很少烧芯片,对于供电系统而言有我有一个基本原则是:能用电压低的绝不用高,因为在中低压DC-DC应 ...

是的,说明你考虑挺周全的,昨天在测试时目睹了另一个项目的板子烧穿过程,而且不止一次,为我敲响了警钟,硬件上的考量真的需要严谨再严谨,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A:
我有个产品,外置DC24V电源,这电源用来驱动继电器、光耦的,单片机用的电源是另外一路,AC220V输入,我用了个变压器做的5V电源。
外置DC24V,是客户设备提供,虽然这个电源接线端子外都有标识,但为了防止客户反接,我在24V输入端反向并联了一个稳压管,耐压30V。
然后,在客户那里,经常有这个稳压管被烧焦的,后来,我不用稳压管了,换成一个5A的二极管,客户反映,他们的24V电源有被烧坏的。

网友H(点评):
既然知道是用户容易接反,干脆就加个整流桥.如果需要与外部电源供地就加个正向二极管+电源指示灯. 这就叫防呆设计.为什么各种"傻瓜"类产品受欢迎,就是让用户少动脑子!人家觉得你的产品省事就受欢迎.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H: 不能加整流桥,因为24V的负极是公共端,要和客户设备的公共端相连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H: 接线端子规格、排列顺序是客户定义的,不能动。我是要让用户长点记性,敢烧我板子,我就烧他电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H: “防呆”这个说辞精妙啊,绝对的靠谱

楼主(点评):
@cjseng 有个性,冤冤相报何时了啊,666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产品,外置DC24V电源,这电源用来驱动继电器、光耦的,单片机用的电源是另外一路,AC220V输入,我用 ...

那就在里面装一个大音量蜂鸣器,电源接反了就大声叫.不停的叫!
能被短路烧毁的电源也不是好电源,好电源自动保护了还是无声无息的.

网友I:
半波整流串联一个二极管
全波整流上全桥整流

吹风机里面的2档位切换就是这样切换的:半波、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在里面装一个大音量蜂鸣器,电源接反了就大声叫.不停的叫!
能被短路烧毁的电源也不是好电源,好电源自 ...

最好加个语音模块,把产品做得像老人机一样,给各种提示,这样还误操作还能怪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半波整流串联一个二极管
全波整流上全桥整流

结合实际生活啊,厉害,我还没拆开看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加个语音模块,把产品做得像老人机一样,给各种提示,这样还误操作还能怪谁? ...

我那个产品,是给客户装在设备上用的,长期供货的,端口定义都是按照客户要求来的,简单地说:我按照客户定义的端子排列顺序做好了,客户自己做线束,然后插到我提供的板子上,客户线束做错了,是客户自己不认真啊。
客户装好之后,作为一个整机,再卖给他的客户,最终客户是接触不到这些接线的。最终客户接触到的,只有面板上的按键、开关。
更离谱的是,还发生过把AC220V直接接到这个DC24V端口上的,板子上元器件烧了一大片。
我加二极管是为了保护我的板子,尽可能不要烧坏我的板子,因为只要在保修期内坏了,不管什么原因,要赔一个新的产品,哪怕保险丝坏了也是赔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产品,是给客户装在设备上用的,长期供货的,端口定义都是按照客户要求来的,简单地说:我按照客户 ...

明白了,你的客户不是用户,这也是够狗血的;不过不对劲啊,接错线这个应该不在保修范围内啊?

网友A(点评):
接错线,如果板子烧坏了,就要保修啊,不但保修,还要赔一个新的啊。所以我要确保板子不会被烧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在的这儿,保修协议和说明书上明确说明因客户误操作造成的设备损坏,需支付一定金额的维修费用,不在保修范围内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但是客户一口咬定不是他们误操作弄坏的,能怎么办?又不想失去这客户。

网友J:
头回见过这么全波整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

这凳子有年头了

网友A(点评):
祖传的,我出生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