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串口调试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8-08-20):
用的是MSP430F149,在用串口助手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的过程中,采用16进制数据传输时会漏数据,并伴随偶然性,有大神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么?

网友A:
看不出来,代码呢?

网友B:
漏数据,很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C:
漏数据可能有多种原因,比如波特率、程序问题等。建议上传下代码

网友D:
波特率问题吧

网友E:
可能没有使能外部的晶体,而是使用内部的不怎么稳定的RC

网友F:
外部晶体采用3.6864MHz或者7.3728MHz的晶体,不要使用整数倍的比如4MHz、8MHz。

网友G:
你把程序写慢了。

网友H:
串口输出速率较慢

网友:
将数据缓存,然后在主循环中输出。

网友I:
通过一个超时判断判断是否后续还有数据

网友J:
中断处理时需要时间的

网友K:
因为当串口处于中断处理状态时候是不受理新的中断的

网友L:
你的更高级的中断消耗多少时间

网友M:
中断处理遭到禁用或其他中断干扰, 无法正常运作

网友N:
程序没有正确收取资料, 导致overflow

网友O:
接收到指定缓冲区,然后外部再发送。

网友M:
中断程序使用buffer, buffer处理异常

网友G:
串口输出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L:
你的串口中断是否是接收的最后一个数据。

网友H:
不适合在采集中断里实时调用

网友K:
可以使用倍频时钟,加快处理速度

网友:
通过缓冲数据后串口输出

网友J:
快发送的过程当中不一定都发送成功了

网友I:
没有数据了才退出中断函数。

网友O:
不要出现接收再发送,这样容易产生丢失或者溢出。

网友N:
降低一下发送的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