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低功耗定时器芯片?能定时一天以上的

楼主(2018-08-20):
  低功耗定时器芯片,用来控制2G模块的电源,到时间了供电开机,用完了,2G模块给信号,芯片关断电源
,功耗肯定要uA级,能定时一天以上...说白了就是类似MCU+RTC功能

看到了几款TI的,比如TPL5010毫微功耗系统定时器,只能定时7200S

我是想看看有没有省单片机的方案 ~

不然大家推荐个便宜好用又省电的单片机吧   休眠电流<4uA

网友A:
用个单片机+RTC呢,单片机平时进入休眠,隔一段时间唤醒读一次RTC时间。
但是最好是开源节流,比如增加一个太阳能电池。

网友B:
对精度有要求吗?没要求直接用内部rtc就可以啊 ,精度要求高就用个高精度的外部r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单片机+RTC呢,单片机平时进入休眠,隔一段时间唤醒读一次RTC时间。
但是最好是开源节流,比如增加一个 ...

其实我是想要使用模块内部开发功能,省一个单片机,单片机+AT命令的已经在开发了

网友C:
PCF8563,经典的RTC,可以设置定时时间,定时1年都可以。

网友D:
随便一个带RTC的MCU,耗电都很低的,比如STM8L系列。

网友E:
楼主的系统内必有MCU,注意选择带有RTC的低功耗型号即可。非要外置的话,可用带闹铃输出的RTC,极致省电则可以电子表芯片,但小批量不适用。

网友F(2018-10-09):
你好,我是做电子表这块,可以推荐给你,可以聊聊。

网友G:
楼主,推荐你看看上海晟矽微电子的系列MCU,低功耗时大约0.3uA。

如果你的定时精度要求不高(一天误差数秒),则选用一颗自带EEPROM的,采用内部WDT唤醒方式计时,应该是最省电的了,比如MC30E6060;
如果定时精度要求高的话,则可以选用MC30P6060,外挂一个32768晶振,以RTC方式工作,大约2~5uA(视供电电压而定,电压越低功耗越小)。

网友H(2020-11-05):
引用 网友G:
楼主,推荐你看看上海晟矽微电子的系列MCU,低功耗时大约0.3uA。

如果你的定时精度要求不高(一天误差数秒 ...

这个MC30E6060,资料好少,没有找到教程怎么用起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MC30E6060,资料好少,没有找到教程怎么用起来。。。。

E6060其实就是P6060的内部,嵌入一颗EEPROM,占用了其内部的两个IO口而已,其他都不影响。

建议直接找原厂FAE协助,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他们是有做过用P6060加外部晶振(比如455K/32768这些)来做比较精确的R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