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电池充电电路防过冲工作的原理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20):
没有看出来这是防过充的

网友B:
防过充是肯定,没有理解T19怎么防止过冲的

网友C:
这种接法怎么防止过充,就是你直接3KΩ到地也没意义吧

网友D:
3k到地是不行的,你不想想电池有放电的过程,3k到地,1天时间电池就没有电了

网友E:
原理是或许这样子的,当电池冲到快4.2V时收,按照道理是二极管直接断开,但是实际上二极管还是导通的状态,二极管最小开启电压是26mV,也就是说,回路上还是会有电流通过,用3k接地就是放掉这个电流的

网友F:
感觉第一眼是固定式偏置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