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连接无线错误

楼主(2018-08-20):
我的苹果手机连接无线,密码输错了,一直连不上。
我想重新输入密码,可是那个输入密码的对话框老是出不来。
请问高手,如何办?

网友A:
换手机,一千多就好了

网友B:
先点击WiFi标志的后面那个带圈圈的字母“i”(information),然后点击“忽略此网络”,你再连就可以重新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