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与三极管构成电流放大电路,如何分析三极管状态

楼主(2018-08-20):
电路如图所示,请问在输入端输入电压为0时,如何确定三极管是导通还是截止呢?如果不是截止,如何才能确保在输入电压为0时,三极管截止呢?谢谢

网友A:
如果三极管不截止, 那么通过反馈运放会进一步降低基极电压的

哦 明白了 感谢

网友B:
理想情况下:
如果输入大于0,三极管显然是导通的,如果输入很小,三极管微微导通,如果输入0,显然三极管不导通。
至于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导通时好理解,不导通时,电压肯定在0-VBE之间,具体多少,还得实际器件分析。
比如,输入0V,如果运放失调电压太大,输出就可能不是0V了,但肯定大于等于0。

懂了,谢谢

网友C:
这种线路是典型的运放输出不能到0的线路做输出到0的一种变通做法。
一般运放输出到0.3V这样比较普遍,没什么压力(轨至轨的除外),假定运放3脚电压为0V,则2脚电压正常情况也必须为0V.运放自然会输出低于三极管导通的基极电压(比如0.5V什么的),导致三极管接近截止,然后,R上面电压就为0V,系统反馈完成。如果输入变成0.1V,则运放1脚一般可以提高到0.8V这样,R上面自然就有0.1V,运放继续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极管不截止, 那么通过反馈运放会进一步降低基极电压的

是这样的过程吗?:如果输入电压1V,则B点电压1V,则A点电压1.7V;
                            如果输入电压0.5V,则B点电压0.5V,则A点电压1.2V;
                            如果输入电压0.1V,则B点电压0.1V,则A点电压0.8V;
                            如果输入电压0V,则B点电压0V,则A点电压0.7V;
                            如果输入电压-0.2V,则B点电压-0.2V,则A点电压0.5V;

是这样理解吗?但是这样的话,三极管怎么会截止呢?

还有一个问题,这种运放加一个三极管有啥有优势呢?(我看过加个三极管组成恒流源的,但是加个三极管有啥优势呢?)请指教,谢谢!!!

@captzs :“如果输入电压-0.2V,则B点电压-0.2V,则A点电压0.5V;” 这一句是有问题的。其他的几个“如果”正确吗?谢谢啦!
@captzs :你好,我上面那个过程理解正确吗?
加三极管两个目的,一是解决输出不着地的问题,二是扩流,解决运放额定输出电流太小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路是典型的运放输出不能到0的线路做输出到0的一种变通做法。
一般运放输出到0.3V这样比较普遍,没什 ...

如果输入电压1V,则B点电压1V,则A点电压1.7V;
如果输入电压0.5V,则B点电压0.5V,则A点电压1.2V;
如果输入电压0.1V,则B点电压0.1V,则A点电压0.8V;
如果输入电压0V,则B点电压0V,则A点电压0.7V;
三极管怎么会截止呢?实在想不通,,,请大神指导,谢谢!

@captzs :“为了保持跟随器的功能,B点与输入同电位,A点保持高于B点一个Vbe,这样,小于Vbe的信号才能在B点输出” 为什么呢??能详细讲一下吗? 如果我Vi=1.5V(大于Vbe),这个时候B点的电压就直接1.5v了啊?不是可以输出一个1.5V的电压吗???而A点的电压为1.5+Vbe。。。哪里有问题呢?请指导,谢谢!
@captzs :请问为什么多在B和R61之间插入一个电阻?
输入0,不考虑失调电压,A点0。
为了保持跟随器的功能,B点与输入同电位,A点保持高于B点一个Vbe,这样,小于Vbe的信号才能在B点输出。与精密整流一样道理。多数在B点和R61之间插入一个电阻。
为了保持跟随器的功能,B点与输入同电位,A点保持高于B点一个Vbe,这样,小于Vbe的信号才能在B点输出。与精密整流一样道理。多数在B点和R61之间插入一个电阻。

网友A:
不能输入负电压.
加三极管可以增加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E:
你这电路是想正电源和三极管的c输出电流?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电压1V,则B点电压1V,则A点电压1.7V;
如果输入电压0.5V,则B点电压0.5V,则A点电 ...

如果输入电压0V,则B点电压0V,则A点电压0.7V;????????????
谁告诉你A点就是0.7V,假如A点0.7V,则B点就不是0V了,而是大于0V的某个值,然后运放还能输出0.7V?
事实上2脚电压必为0,结果就是A点是某个接近VBE的值,但是该值又恰好不会让三极管导通,否则一旦导通,B点电压必然上升,换做你在控制也许会这样,可人家运放是不会的....
结论就是这样来的,哪有什么A点0.7V,A点电压是多少,只会根据我们用的三极管的特性曲线,自动平衡到截止临界点。这个用什么三极管他们的值是不一样的。
你要用个MOS管,A点可能就是3-4V。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网友F:
这是增加了驱动能力的射极跟随器

网友G:
“请问为什么多在B和R61之间插入一个电阻?”
主要方便微调恒流的大小。

哦哦,谢谢

网友H:
你按照运放分析就行了
不必考虑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0V,则B点电压0V,则A点电压0.7V;????????????
谁告诉你A点就是0.7V,假如A点0.7V,则B点就 ...

大哥,还是没明白啊。。。如果输入电压0V,则B点电压0V,(对这个这个没问题),这个时候A点电压不是0.7V(Vbe)吗?因为三极管基极电压高于射极电压0.7V啊。。。

“谁告诉你A点就是0.7V,假如A点0.7V,则B点就不是0V了,而是大于0V的某个值”  像那种射极直接接地的,不是射极电压为0吗?而基极电压可以刚好为0.7V。

另外,我想请教下,,,像这种接法(运放跟随+三极管),输入一个电压Vi,我们这个时候输出端是Vi,还是反馈端是Vi呢?????

谢谢!

看书看傻了,0.7V是指正常导通的三极管的大约电压,该值是一个范围,既然运放B点=0,怎么可能Vbe=0.7V呢?岂不是三极管导通,导通了B又怎么可能是0V呢?大家都在说是临界导通点,你还怎么固执认为0.7V,真不知道你这个0.7V是怎么固化的,不知道VBE是一个曲线吗?学点别的吧,模电对你估计太抽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哥,还是没明白啊。。。如果输入电压0V,则B点电压0V,(对这个这个没问题),这个时候A点电压不是0.7V ...

把三极管看作是运放的一部分,则运放输出端就是三极管的发射极。
三极管是为了扩展运放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G:
:“为了保持跟随器的功能,B点与输入同电位,A点保持高于B点一个Vbe,这样,小于Vbe的信号才能在B点输出” 为什么呢??能详细讲一下吗? 如果我Vi=1.5V(大于Vbe),这个时候B点的电压就直接1.5v了啊?不是可以输出一个1.5V的电压吗???而A点的电压为1.5+Vbe。。。哪里有问题呢?请指导,谢谢!

   三极管基极比发射极高Vbe电压,必须有外供源,当运放输入0,输出无电压,三极管的基极“无源”,哪来的Vbe?
   无论运放输入直流或者交流,都有一个从0上升的瞬态,当运放输出没有到达Vbe,三极管没有输出,当大于Vbe开始,三极管才输出,然后进入稳态,Vbe才保持。在0上升的瞬态就产生过0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