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耗尽型MOSFET偏置

楼主(2018-08-20):
之前,给了个JFET的偏置,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3128-1-1.html

楼主:
有人提到“最大动态范围”,还说挺简单的。确实,是挺简单的。不过,其简单在于图解

下面看看两个分压偏置

楼主:
分压偏置

楼主:
可能有人说那输出都不对称。正常,非线性

网友A:
耗尽型, 应该会用到负电压. 所以用恩雅电阻应该达不到完整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尽型, 应该会用到负电压. 所以用恩雅电阻应该达不到完整控制

耗尽型MOSFET是压控电流源器件,就电流而言分压偏置可以完整控制。但由于分压偏置中Rs较大,由Rs所造成的压降导致其输出电压最大摆幅较小。与之相比,自偏置(可以认为是分压偏置的一种特性情况)的Rs较小,由此导致的压降也较小,所以可以得到较大的输出电压摆幅。而采用负电压的固定偏置,取消了Rs(Rs=0),则可以得到最大的输出电压摆幅(其仅受管压降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耗尽型MOSFET是压控电流源器件,就电流而言分压偏置可以完整控制。但由于分压偏置中Rs较大,由Rs所造成的 ...

这算是说到点子上了,JFET,采用分压偏置,无疑是既增加了复杂性,还不带来什么其他优点、缺点还不少,从输出动态能力而言,采用负压偏置无疑是最佳选择,可惜,一般的系统,尤其是单极性电源供电系统,增加一个负压,又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由于JFET的输出的恒流特性,可以非常良好的对抗由于电源电压变化造成的工作电流变化,或者说如果你以RD的压降为工作点的话,不需要任何其他措施,自偏置就是一个自稳定系统,天然的具有对抗VCC波动的能力(电源抑制比),这个恰恰是分压偏置的缺点,而且,RS小,工作电压损失少,因此是最为好用也是最为广泛的一个用法。
取一个工作电流,查出栅极电压确定RS值,再计算RD,就这样OK了,设计还简单,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说到点子上了,JFET,采用分压偏置,无疑是既增加了复杂性,还不带来什么其他优点、缺点还不少,从 ...

加入Rs,实际上是引入了电流串联负反馈。由此可以改善线性和稳定性,当然也损失了增益和输出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