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可复位按键开关

楼主(2018-08-20):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搜 一键开关机 有很多类似电路的

网友B:
有点类似于万用表电源管理的功能,按键按下,开始工作,10分钟无任何操作,电路不工作,如果再按下按键又重新开始工作

网友C:
或者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通过脉冲实现通断

网友D:
使用轻触开关+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