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各位大神,2个IO口控制三个灯亮灭电路图

楼主(2018-08-20):
急求,请问两个IO口怎么控制三个LED亮灭,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灯亮,或者都灭。要求低功耗。

网友A:
用个低功耗的2-4译码器吧,或者三八译码器,这样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低功耗的2-4译码器吧,或者三八译码器,这样最简单

直接用IO通过配一些电阻电容三极管一类的这方案可行吗?

通过配一些电阻、二极管、三极管一类的这方案不可行。因为这个逻辑相对复杂,需要的分离元件多,成本反而高。
而且不容易得到比较低的功耗
可行,价格会更低。但设计比较麻烦

网友B:
MCU_IO1=0,MCU_IO2=0:   LED1点亮;
MCU_IO1=1,MCU_IO2=0:   LED2点亮;
MCU_IO1=0,MCU_IO2=1:   LED3点亮;
MCU_IO1=1,MCU_IO2=1:   LED全灭;

网友C:
楼上已经有答案了,棒

楼主:
谢谢回复,这种接法想到了,没办法做到低功耗,手工搭了一下4.5V时就会有灯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_IO1=0,MCU_IO2=0:   LED1点亮;
MCU_IO1=1,MCU_IO2=0:   LED2点亮;
MCU_IO1=0,MCU_IO2=1:   LE ...

谢谢回复,这种做法成本就高了。。。

网友D:
少了一横,不影响阅读,一个IO控制两个灯

@blust5 :是的,楼下已经有改进了
没办法全灭

网友D:
手工画的还是有错,这个应该可以了

@xh14061507021 :当然去掉一个R1或者R2后,D3负极和D1正极要短接的,连了没有?
@xh14061507021 :11的时候,明显D1、D3两端电压差为0,所以不会亮,如果亮了可能线接错了?
@chongdongchen :我实测了一下,上面电阻去掉一个,11时D3和D2会同时亮。不去掉电阻,11时都不亮,理论上D2该亮的啊。郁闷。。。
对了,上面电阻还可以去掉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工画的还是有错,这个应该可以了

这个设计的确可以。巧妙。

网友E:
厉害,都是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画的还是有错,这个应该可以了

网友F:
更简单的来了。
可靠灭灯不是问题,大不了4148换成肖特基,不可能有LED可以在肖特基电压值微亮。

功耗也不大,就是一个灯的电流。

好像就是没法全灭样
@tianxj01 没看懂如何全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简单的来了。
可靠灭灯不是问题,大不了4148换成肖特基,不可能有LED可以在肖特基电压值微亮。

这电路灯灯全灭状态功耗太大了。要求灭灯电流为0uA.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电路灯灯全灭状态功耗太大了。要求灭灯电流为0uA.

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快。
从数字电路的角度看,0和1两种组合最多可以有四种状态,所有的电路都是想用基本的器件搭出一个二四译码器来,从成本考虑,选择现成的芯片就好,推荐4楼的电路和芯片,当然,这个芯片选择的余地就多了,每个厂家都有这类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画的还是有错,这个应该可以了

我是去掉一个电阻后短接D3D1,11,时当D2导通后,D3两端压差就不是0了,所D3也会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去掉一个电阻后短接D3D1,11,时当D2导通后,D3两端压差就不是0了,所D3也会亮 ...

看样子D2要单独使用一个电阻,D1、D3可以公用一个。D2的电阻阻值要相对小点

网友D:
三极管好像还可以去掉一个:

可以!这个很不错 IO1 IO2 亮 0 1 D1 1 0 D3 1 1 D2 1 1 D2 0 0 全灭

网友H:
下面是一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好像还可以去掉一个:

这个图确实可行,原件少又简单,实测没问题,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神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确实可行,原件少又简单,实测没问题,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神帮助。 ...

不用客气,我也不是大神。没有问题那就最好了。

网友I:
i/o有推挽输出就很简单吧

这个电路简洁! 但是,当IO1=0,IO2=1时,IO2的输出要负担LED2的点亮,同时IO1通过二极管D将LED3短路,所以IO2输出电流大,功耗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下面是一种方案:

这个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K:
贡献上自己的思路:很尴尬啊,没实现全灭,有没有人帮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