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RD2的替代型号

楼主(2018-08-20):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AT89C51RD2能用什么型号单片机替代?AT89S52可以替代吗?

网友A:
要对比芯片手册,看差异

网友B:
免责声明:本回答非托,去姚家找。

网友C:
你用到哪些更能,基本上常用的功能都是可以的

网友D:
板凳说言的姚家,就是STC,应该能找到可以替换的

网友E:
任何型号管脚数、封装相同的51系MCU都可以替换,实在太多了,只是有些型号可能需要调整软件,主要是配置方面。

网友F:
能直接替换的,估计不多。需要看看你使用了哪些功能,需要研发支持的,没有研发支持,还是买原来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