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5RG 的I2C2 端口是那个端口

楼主(2018-08-20):
1.
数据手册里写的是IIC3,也就是IIC2对应的是PA8 PC9
这个用户手册里面 remap里面IIC2 是PA8,PA9
那个才是正确的,有没兄弟伙些用过的。
2.
PA9 IO口配置成 GPIO_MODE_AF_OD,IO 外部 10k上拉始终是低电平。配置成GPIO_MODE_IN_FLOATING后I/0口上拉就正常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断定 这个I/O口已经坏了?

楼主:
自己摸索,总算找到问题了,写出来,以后谁遇到也不用走弯路了。
1.GD32F2xx ,I2C2引脚 确定是PC9,PA8.
2.官方GD32F2xx 库 V2.0.0 I2C2基地址是错的。
3.官方GD32F2xx 库 V2.0.0库不是最新的,有很多更改。估计后面会更新到网站。。。

网友A:
IO口寄存器的设计的还是要多注意细节的

网友B:
以最新版本的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C:
感觉有一些地方还是有漏洞。参照最新版本的资料才好,反正碰到了问题,还是不一定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D(2018-10-09):
最新版的manual是2.0吧,上面好像就是PA8,PA9啊。
datasheet是1.0版的。倒是说用的SCL和SDA对应PA8,PC9。问过FAE,说按manual来,结果还是中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