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输入电阻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20):
就是输入阻抗啊,就是说明你的输出端如果连接到这个输入PIN,就会有个200欧的负载,需要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输入阻抗啊,就是说明你的输出端如果连接到这个输入PIN,就会有个200欧的负载,需要有一定的驱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