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砖 地毯表面检测

楼主(2018-08-20):
(无正文)

网友A:
是做扫地机器人吧,试试超声波反射如何? 地毯和瓷砖密度相差很大反射回的能力就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扫地机器人吧,试试超声波反射如何? 地毯和瓷砖密度相差很大反射回的能力就相差很大. ...

超声波已经实现,但目前体积比较大。 成本比较高。现在考虑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的方案。

网友B:
试试红外反射,同样是根据反射率来判断,光路夹角的选择要仔细测试找到合适的工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红外反射,同样是根据反射率来判断,光路夹角的选择要仔细测试找到合适的工艺点。 ...

红外反射有什么理论根据吗? 实际生活中有黑地板, 也有反射很强的白色地毯。 很有 可能地毯反射比红外反射更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外反射有什么理论根据吗? 实际生活中有黑地板, 也有反射很强的白色地毯。 很有 可能地毯反射比红外反 ...

地砖哪怕是黑色的,因烧结会有一层釉面,釉面对光的反射能力很强,而地毯表面则是漫反射,哪怕是白色的,对一定角度的光线反射率只会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砖哪怕是黑色的,因烧结会有一层釉面,釉面对光的反射能力很强,而地毯表面则是漫反射,哪怕是白色的, ...

这个我们实际测试过, 在某些地砖上会比地毯上弱。 有一定概率误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实际测试过, 在某些地砖上会比地毯上弱。 有一定概率误判

只能基于大量样本用不同的入射角度、强度甚至波长来测试,基于测试的结果再下结论。

网友C:
检测振动幅度行不行?地毯比较软,扫地机跑到它上面,振动应该比较轻。用一个加速试传感器来做个试验。
我没有弄过,纯属瞎想的。

网友D:
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