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原理

楼主(2018-08-20):
各位大师,这些两个二极管在这里有什么用处,我不太怎么明白,用在这里是什么意义

限幅作用 把电压限制在【正负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A:
是搞错了吧,应该是双向TVS之类的,应该串联才对。

网友B:
唯一的用途:限幅...........没有其他。防止信号超过允许幅度而过载。

网友C:
限幅、钳位,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