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外设时钟可以不分频吗

楼主(2018-08-20):
dsp28335产生pwm波时,实验时不分频,周期寄存器3000,pwm50kHz示波器测试结果不正确,在想是不是频率太高,示波器采样频率达不到。

网友A:
肯定是25K了

网友B:
高速外设时钟不需要分频!如果周期寄存器是3000那么pwm频率应为10kH;根据公式PRD=SYSCLKOUT/Fpwm*2计算

网友C:
如果用的dsp主频是150MHz,TB为增减模式。不分频的话应该是25Khz吧

网友D:
那递增模式,要求频率是120Khz,PRD的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