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电子式电能表运行故障

楼主(2018-08-20):
1、死机
死机一般指电能表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或者是显示屏上有乱码等现象出现。因为电子式电能表的核心技术是集成电路或专用电能计量芯片。因此,并不存在计量电能消失问题,事实上产生死机现象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① 电流、电压取样线虚焊或断开;
② 电压分压电阻断裂;
③ 脉冲线碰到强电而损坏光耦;
④ PCB板上元件虚焊;
⑤ 电能表元件烧毁;
⑥ 运行环境温度过高或湿度过大,芯片程序出现死循环。
2、卡字
有时能发现电能表的灯闪 ,但计数器不走,主要原因是:
① 倒拨卡字。电子式电能表若采用脉冲计度器,而计度器和步进电动机之间用齿轮啮合方式,则禁止快速拨动转轮。但由于计度器不能倒转,当校验走字过头后往往不得不倒拨,一般只允许拨最后一位齿轮(不允许拨任何鼓轮),否则容易出现卡字现象;
② 计度其的设计、生产有问题;
③ 长期运行中老化或电能表密封不严,导致灰尘过多等。
3、无脉冲输出
有时电能表计度器正常,但无脉冲输出,可能原因有:
① 脉冲线脱焊、断线;
② 脉冲线碰到强电流引起三极管损坏,以及印刷板线路烧断。
4、计度器不进字
① 由于PCP板虚焊、连焊造成所需供电电流偏大;
② 由于降压电容器的质量问题,造成容量减少而提供不出足够电流;
③ 由于过电压致使降压电容击穿,造成电流过大。
5、误差幅度超差
电能表过快或过慢。可以有以下几个原因:
① 由于锰铜连接片之间发生变化,导致电流采样值偏离,这一般都是认为的;
② 电压调整回路的焊接出现虚焊、短焊;
③ 电子元件的晶振损坏,出现时序混乱。
-----本文原创来自社为表计

网友A:
死机的电表,肯定是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的电表,肯定是个垃圾

一般很多三无电表,价格低廉电表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羊毛出在羊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