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降低电路的启动电流

楼主(2018-08-20):
现在有两个电机的驱动电路,当打开开关的瞬间电池有时候会自动保护,停止放电,现在初步判断是启动电流过大,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主电路加入压敏电阻或者在单个电机的驱动电路中加入延时继电器能够解决么?

网友A:
是同时启动吗  如果是的话 可以加延时启动器 分开启动

网友B:
用延时继电器么?  没有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C:
这个启动电流有时会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