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多节点CAN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8-08-20):
请教STM32F103板子的多节点CAN通讯,现在在网上找到的都是两个板子相互通讯的例程,但是我要做的是一个主板接收三个、四个或者五个或者更多的温度采集模块传输过来的数据,请问怎么做?有相关开发经验的大神说说呗!

网友A(点评):
方便一起交流下不,qq:735171461

网友B(点评):
楼主进展怎么样了,我刚刚开始接触这个 也是类似的电压采集与通信

网友C:
多个设备的时候,一般会移植can上层协议,例如can open协议。

网友D:
不用协议也是可以的,自己根据can标准注意报文ID即可区分报文,连接的时候注意整个回路就两端各有一个12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不要每个终端都加一个电阻

网友E:
参考协议 看id号码就可以

网友F:
网上资料应该一大把的

网友G:
这玩意儿都是这么用的,随便找个例子。另外不知道103到底支持这个CAN不。

网友H:
添加CANopen协议

网友H:
这样管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I:
直接can总线就行啊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

网友A:
请问下楼主是如何处理的。。。目前我只能想到根据不同模块ID来判断相应的数据。。。选择1个模块做为主控制器,主控制器实时和其他模块数据交流。。。

网友(2018-10-14):
我们的 开发板,可带 98个 模块

网友(2018-11-30):
楼主 搞定 没有。我们有现成的 方案,见
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J:
不用协议,ID即表示每个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