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使用DAC8552的问题

楼主(2018-08-20):
DAC8552是一个16位双通道的高速DAC,我使用的时候只用到了一个通道,而且只用到了高八位数据,第八位我全部写成了0,相当于把他当成一个8位的DAC,当我输出的2V时候,输出非常不稳定,波动非常大,但是我用他输出锯齿波时波形还是很规则的,但是这时候输出的频率非常低,求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要查一下DAC芯片的电源是不是正常且干净

网友B:
先检查电源电压,在检查寄存器配置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