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贴片四脚整流管好坏怎么分辨

楼主(2018-08-20):
贴片四脚整流管好坏怎么分辨,买过ASEMI的高手告诉我呗

网友A:
集成的整流桥和分立元件一样的

网友B: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导通档 红色表笔放输出端红色表笔接触其他三个脚有0.7v导通压降说明找到交流输入端 两个一样的 正极是输入导通负极是输出导通相反 其余和二极管检测相同

网友C:
就是检测里面的二极管有没有损坏呗, 用万用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