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8-08-20):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需要用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编码器。
编码器有四根信号线,A,B,A\,B\.
我想用STM32F103C8T6来检测编码器。
那怎么接线好呢?我想用输入捕捉。
那是不是可以用以下四个腿。

PA6,PA7,PB0,PB1。还有,A和A\是反相的,可不可以用一根线检测。
我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电路,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编码器5V供电,高电平2.5V,
低电平0.5V。
那如果接到STM32上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这是说明书上画的。

网友A:
我理解的如果是正好反向的话 是不是用两根线就可以啊

网友B:
应该可以用着四根线不过两根就够用 如果是反向的话

网友C:
试试看。先在Multisim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D:
我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E:
不放心的话可以先仿真

网友F:
编码器是差分信号,用AM26LS32转一下
再接入对应输入口

网友G:
感觉是可以的,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H:
先把差分转单端,电平匹配好以后用TIM的编码器模式就行了,还是很简单的。如果不想用STM32的编码器模式的话,还可以用专业的编码器解码芯片,比如LS7266,LS7366等,精度高,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