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8-08-20):
我新接手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步进电机驱动器。
我想用STM32F103C8T6来控制,不知道是否可行。
上图是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书。
没看明白DP5是什么意思。
24PU+,24DR+,24MF+都接24V。
PU+如果接5V,那么PU-高电平的时候是不是也是5V啊?
那STM32的IO口能承受吗?
或者还是用5V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驱动器?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3个输入:方向,GND,STEP

网友A:
楼主你看注释啊。下降沿有效,每当脉冲由高变低时电机走一步,输入电阻220Ω,要求:低电平0-0.5V,高电平大于4V,脉冲宽度>2.5μS。。。这个就是PU-,这个是产生下降沿的,就是我上面说的st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3个输入:方向,GND,STEP

你好!那用STM32是不是不行啊?STM32是3.3V的

网友B:
用一个电平转换的芯片啊

网友C:
没有说明书吗,这类控制口一般是个光耦,看没内部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