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中断函数里不要做太多的非必要操作

楼主(2018-08-20):
中断函数里力求俭省节约,不要写太多内容,做好最基本的就可以了,需要的其他额外操作可以中断外进行,要不然容易延误时机。

网友A:
基本常识 呵呵

网友B:
这个绝不是一概而论的,对于那种最核心的任务是周期性处理、计算等对时序要求高的系统,我们最好是把任务置于周期中断中,给予最大的任务时间片,而这样的任务,也可能是很复杂的一系列操作,比如人机交互界面的刷新等类型的任务,这类任务,必须遵守最基本频率要求,否则产生闪烁,而这类任务,在没有硬件支持时候,往往是最占系统资源的部分。
而相对的,我们可以把那些没有时间要求的处理、计算部分,放置于主函数,这样就可以实现高频率高占用的任务和低密度高复杂的任务的合理分配。
而他们之间所谓的复杂还是简单的关系,只能根据程序的要求来,而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网友C:
看起来很复杂的说

网友D:
哎,好牛叉,每位大神说的好像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