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kicad画PCB时如何对齐元器件

楼主(2018-08-21):
请教各位大神,在使用kicad进行画PCB时如何将元器件进行对齐,如顶对齐,左对齐,等间距排列。
求救求救

最近也需要這功能,貌似有點強迫症,零件不排整齊總覺得不舒服啊!!

网友A(2020-04-27):
剛不小心找到對齊的方法了!一直在找上面、左邊、右邊的工具列,就是沒想到就藏在右鍵的選單裡面啊!!
Kicad 5.1.5版

网友B(2020-05-30):
一般情况下找不到的话就用右键

网友C(2021-03-31):
引用 网友A:
剛不小心找到對齊的方法了!一直在找上面、左邊、右邊的工具列,就是沒想到就藏在右鍵的選單裡面啊!!
Kicad  ...

正在熟悉kiacad的各种操作。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D(2022-01-20):
原理图中怎么对齐元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