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ET6

楼主(2018-08-21):
正常使用STM32F407VET6烧录程序时,会出现读写保护,然后试着用串口烧录程序,还是不成功,串口经测试收发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烧写程序啊

网友B:
串口里面有BL程序吗

网友B:
你要提前烧录串口用的BL才可以。

网友C:
为什么会有写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烧写程序啊

是这样的,这个芯片拿来用就有读保护,然后我们擦除读保护后,用串口可以正常烧录程序,所以现在是想问下为什么一开始就有读保护呢?如果知晓,麻烦解答下,万分感谢!

楼主:
大家好,是这样的,这个芯片拿来用就有读保护,然后我们擦除读保护后,用串口可以正常烧录程序,所以现在是想问下为什么一开始就有读保护呢?如果知晓,麻烦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D:
如何去掉写保护呢

网友C:
请问什么叫BL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叫BL程序

bootloader程序啊 就是

网友F:
我用jtag下载程序一直都妥妥的

网友G:
使用ST-Link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这个芯片拿来用就有读保护,然后我们擦除读保护后,用串口可以正常烧录程序,所以现在是想问下 ...

我自己都是直接用jtag下载程序 但是从没有写不进去的时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bootloader程序啊 就是

哦哦  我傻了  没联想到缩写

网友H:
先看看boot对不对,你说一开始就有保护,是不是二手芯片来着。如果boot模式对的,还是有保护,先擦除芯片,然后在烧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