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各位大神,STM32系列芯片用什么烧录机好?

楼主(2018-08-21):
请教各位大神,STM32系列芯片用什么烧录机好,最好1拖5的,帮助推荐下,最好能具体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A:
还有专门的烧录工具?

网友B:
百度搜索“单片机烧录机”,现在很多做烧录机的公司,也接烧录芯片的业务

赛元微8bit Falsh单片机、灵动微32bit 单片机、易冲无线充电芯片、锐骏Mosfet一级代理商QQ372547954

网友C:
群内有人专门做编程器的, 可以私信联系他们

网友D:
一拖五是一下子烧写五个芯片?

网友E:
就是不用焊接上就可以烧录的?

网友F(2021-03-11):
我用jlink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