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0518的IAP怎么用?

楼主(2018-08-21):
我照着使用说明写程序,本想着让程序在LDROM启动进入,但是实际测试芯片根本无法在LDROM启动代码,想问一下新塘的M0518是如何做到中断重映射和BOOTLOADER功能的?

网友A:
现象具体是什么呢

网友B:
之前作過的IAP跳轉。

网友C:
是不是要修改启动文件。里面有中断向量表的地址。

网友D:
这个系列官网有ISP工程的,你可以看看怎么修改。

网友E:
看看工程代码。

网友F:
IAP这个用处还挺多的。

网友G:
参考板凳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