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式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8-08-21):
开始时由10V电源提供电流,然后实现8A电流循环,0.01ohm作为采样电阻,经差分运放到升压电路,作为feedback。
然后实现8A的自循环,所有消耗掉的功率由10V电源补偿。
这种能不能实现?

网友A:
这种能不能实现?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能不能实现?

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我也觉得不能,但是讲不出为什么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呢?
我也觉得不能,但是讲不出为什么不能。

从电路上说,如果Boost输出12V,直流电源电压10V,那么二极管D1必截止,D2必导通。此时直流电源不可能输出电流,故假定情况不可能出现。
从物理上,那暂先不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上说,如果Boost输出12V,直流电源电压10V,那么二极管D1必截止,D2必导通。此时直流电源不可能输 ...

大于12V是我临时写的,也不一定是要大于12V。只要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就行了。
目的是实现电流的循环,理解成一个另类的负载,尽量减小浪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于12V是我临时写的,也不一定是要大于12V。只要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就行了。
目的是实现电流的循环, ...

“Boost电路”是你写的。
只要是Boost电路,输出电压必定大于输入电压。不是12V,也要11V,或者10.5V,总之必定大于10V(未考虑二极管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电路”是你写的。
只要是Boost电路,输出电压必定大于输入电压。不是12V,也要11V,或者10.5V,总 ...

所以D2串了一个电阻。电阻值合适的话,是不是就看起来没问题了?
我的感觉是这不是永动机吗?
这是别人很笃定能实现的,可我推翻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D2串了一个电阻。电阻值合适的话,是不是就看起来没问题了?
我的感觉是这不是永动机吗?
这是别人很 ...

我的感觉是这不是永动机吗?

不是。
此电路(以及类似电路)工作时仍然需要直流电源输出功率到开关电源,故不是永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D2串了一个电阻。电阻值合适的话,是不是就看起来没问题了?
我的感觉是这不是永动机吗?
这是别人很 ...

类似电路市场上有售。例如,电子负载通常是将电能转换成热,散发到空气中。新型电子负载则可以将作为负载吸收的直流电能经逆变转换成交流,返回到市电网。

网友B:
线路从原理上,完全可行,而且通过电流采样原则,控制PWM,会产生恒流效应,而不是恒压,到时候,系统会自动平衡到比如9.4V(2个二极管接入点),而输出大概是10.4这样,上面这个二极管串联的电阻完全可以不要。
输出电压会跟随输入电压变化,10V输入电流也许是1A,而升压输出返回的支路电流也许是7A这样。系统消耗=2个二极管消耗+BOOST转换损耗。这也是10V电源输出的功率值。
上面各位可能没理解楼主是意思,他不是在描述一个永动机,而是在制作一个纯内消耗的循环系统,虽然咱不清楚其目的是干什么,反正这样的过程,只要有外来能量补充,是肯定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电路市场上有售。例如,电子负载通常是将电能转换成热,散发到空气中。新型电子负载则可以将作为负载 ...

所以我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消耗的功率由前面的直流电源补偿。
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后来看的时候,觉得应该能实现,只是因为对Boost电路不了解,所以想求证能否实现。
那您的意思是是可以实现的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消耗的功率由前面的直流电源补偿。
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后来看的 ...

那您的意思是是可以实现的喽?

只要有外来能量补充,就不是永动机,就有可能实现。
但是,未必能够达到你“实现电流的循环,理解成一个另类的负载,尽量减小浪费”这个目的。很可能电能浪费更大。

网友C:
如果“输出>12V"这一条去掉,我认为是可行的。
至于稳态时输出到底是多少,取决于回路中各元件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消耗的功率由前面的直流电源补偿。
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后来看的 ...

肯定能够实现,开楼上面描述的唯一一句有点令人疑惑的是输出12V,或者说是错误。这个根据线路拓扑,决定输出电压的只能是3个元素:
反馈回来的二极管正向导通性能。
串联该二极管的电阻大小。
输入的直流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能够实现,开楼上面描述的唯一一句有点令人疑惑的是输出12V,或者说是错误。这个根据线路拓扑,决定 ...

谢谢。
假如是10.4V,怎么保证电压升到这个值?电流变化,feedback也会变化,输出电压应该和
feedback有关系吧?
计算10.4V电压的feedback,然后在差分运放的输出并上一个feedback值的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假如是10.4V,怎么保证电压升到这个值?电流变化,feedback也会变化,输出电压应该和
feedback有 ...

你接的负反馈,是电流取样,那么很自然,平衡时候,必然是以电流值为设计值。
假如电流值不到,那么很显然,输出会上升,导致反馈回来的电流和输入电源的电流都上升,流过该取样电阻的电流值就会加大,输出自然就低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假如是10.4V,怎么保证电压升到这个值?电流变化,feedback也会变化,输出电压应该和
feedback有 ...

你这个是高端差动电流取样,这样一个简单的示意图肯定是不行的,弄一个典型的差动电流放大器,然后和一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输出误差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D:
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没有意义。

网友E:
8A的电流消耗在哪里?

网友F:
原理上也不可以实现的。
假设BOOST电路设计输出12V,则实际输出大约在10V附近变化振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于12V是我临时写的,也不一定是要大于12V。只要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就行了。
目的是实现电流的循环, ...

可以

网友H:
默默的看看大神们的讨论,过来学习一下,让我慢慢的消化一下,电路基础不是很扎实,容我想一想

网友I:
哈哈哈.你完全可以做一个 0.08v  8a的降压电源...或许功耗会更低....
你这种设计,功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