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捷多邦PCB Altium Designer转GERBER格式简易教程

楼主(2018-08-21):
在新手上路过程中,很多工程师都是不怎么知道导gerber文件的,gerber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也不怎么知道,gerber文件一般都是用CAM350直接打开的。

Altium Designer转GERBER格式(ad6)
在转换GERBER之前要将资料放到一个单独的文件夹中,因为等下转出的GERBER文件都会默
认放在文件的目录下,如果里面放了很其它文件可能就会搞错。

1:用Altium Designer 6打开要生成Gerber的PCB设计文件,首先设置一下字符串,在Place>
string
 菜单下(此步作用是为了生成钻孔层的孔位及分孔标识图,让PCB打样,PCB加工的时候用
来对照打孔层是否有错误)
2 将字符串定在右边空白区域如下图(此处应注意,如定在左边,那要距板的图形要远一点,否则
分孔图会与板内的标号重到一起很难分开起不到对照的效果,所以建议定在图形的右边)
3 下一步双击空白域,出现string属性对话框,在Properties选项中,Text  点选.Legend。Layer
点选DrillDrawing这样转换出来的GERBER就会带了分孔图。
4 下面开始转换GERBER文件。在File菜单>FabricationOutputs>Gerber Files
5、出现Gerber Setup 属性对话框后设计GERBER文件的格式,有三个选项的内容要我们去设置。
  General 选项中通常选择英制 Inches 2:5格式(其实这里选择哪一种都无所谓但是因为PCB生
产商的光绘机大都是默认2:5的比例及英制,为了减少误差建议选择以上单位及比例)
6在Layer选项这里面是选择要输出的层,建议所有层都输出。(注意:Mirror的选择框不要打钩,
因为打钩输出的资料是镜像的,会导致线路板厂把板的层给做反了)
  指分孔图中以符号表示
Characters
                 指分孔图中以字母表示
Size of hole string
          指分孔图中以孔径大小表示

建议选择Characte  分孔图中以字母表示
7 现在我们来转钻孔层。点击以下位置返回设计文件的工作界面。
8. 在File菜单>Fabrication Outputs>Nc DrillFiles
9 进入NC Drill Setup属性,我们设置钻孔文件的坐标格式及单位选择Inches  英制 2:5
(最好跟之前转Gerber 的一样,以免造成太大的误差)
10、
以上仅供参考学习,有更好的或者不足欢迎提出,谢谢!

楼主(2018-11-01):
大家有更完整的 可以提供一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