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TLK10081应用

楼主(2018-08-21):
使用TLK10081实现8个1.25G速率通道聚合到一个10G速率通道上,参考时钟为125M。看芯片说明应该使用默认配置就可以的实现的 ,但是数据不能正常通信。尝试配置0X01寄存器写0X0300和0X17寄存器写0X0ABC也没效果。有没有做过类似配置的前辈请教一下。

网友A:
TLK10081 具有一个低速接口,此接口可适应速率范围介于 250Mbps 至 1.25Gbps(最大总吞吐量 10Gbps)之间的 1 条至 8 条双向串行链路的需要。 此器件的高速接口可运行在 1Gbps 至 10Gbps 之间的速率上。 此高速接口被设计为,无论连接的信道是多少,以低速串行速率 8 倍的速率运行。 为了保持交叉信道排序常量,填补数据将被放置在任何未使用的信道内。 这可实现正常运行期间的低速信道热插拔,而无需更改配置。
数据不能正常通信, 是不是跟硬件也有关, 这么高的信号频率, 信号传输特性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K10081 具有一个低速接口,此接口可适应速率范围介于 250Mbps 至 1.25Gbps(最大总吞吐量 10Gbps)之间的 ...

您好,硬件上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了。现在主要是在寄存器配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