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BT6 HAL库设置FLASH读保护

楼主(2018-08-21):
最近用到要在STM32F103VBT6程序中使用HAL库加入FLASH读保护功能,网上找了一下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最后奉献已验证代码
/****************************************************************
* Function: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En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
* Function: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Dis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网友A:
发代码姿势不够帅
看我的
/****************************************************************
* Function: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En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
* Function: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Dis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贴的两个函数,内容似乎是一样的呢?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和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我怎么看,内容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A:
发代码姿势不够帅
看我的
/****************************************************************
* Function: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En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
* Function: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Dis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代码姿势不够帅
看我的

超级潜水艇 偶尔冒泡。学了一招

网友B:
这个设置貌似不能禁止stlink读出芯片里的程序啊

网友C(2018-10-28):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貌似不能禁止stlink读出芯片里的程序啊

请问关于禁止stlink读程序的这个问题你找到了,该如何解决呢?

需要到option位里设置读写保护。

网友D(2018-12-23):
一楼、二楼、三楼,贴的两个函数,内容似乎是一样的呢?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和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我怎么看,内容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D:
贴的两个函数,内容似乎是一样的呢?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和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我怎么看,内容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楼、二楼、三楼,贴的两个函数,内容似乎是一样的呢?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和 Flash_EnableR ...

你眼花了。一个是lock,一个是unlock
其他我看也一样。眼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贴的两个函数,内容似乎是一样的呢?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和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 ...

仔细看里面调用的函数。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贴的两个函数,内容似乎是一样的呢?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和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 ...

现在HAL库用的是

/* Peripheral Control function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FLASH_Unlock(void);
HAL_StatusTypeDef HAL_FLASH_Lock(void);
HAL_StatusTypeDef HAL_FLASH_OB_Unlock(void);
HAL_StatusTypeDef HAL_FLASH_OB_Lock(void);
/* Option bytes control */
HAL_StatusTypeDef HAL_FLASH_OB_Launch(void);
这几个。我看头文件里是这几个。你仔细看楼主发的函数里面封装的两个不同。
其实直接用就可以的。他为了安全可靠多了一道验证的工序。
因为两个工序一样,所以大部分代码相同。容易 看花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眼花了。一个是lock,一个是unlock
其他我看也一样。眼晕。

我晕!我真的不好意思再发问了……我又瞅了3遍,还是没发现哪里不同……两个函数里写的,都是这一样的代码啊?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眼花了。一个是lock,一个是unlock
其他我看也一样。眼晕。

我晕!我真的不好意思再发问了……我又瞅了3遍,还是没发现哪里不同……两个函数里写的,都是这一样的代码啊?(方便告诉我哪两行内容不同不?代码前有行号)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网友E:
我比较了.代码是一样的

网友F(2019-06-28):
网上很多发布的代码是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坑的。

网友G(2019-12-07):
大坑,不能用;
[..] Any operation of erase or program should follow these steps:
     (#) Call the HAL_FLASH_OB_Unlock() function to enable the Flash option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 Call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to program the desired option bytes.
         (++) HAL_FLASHEx_OBProgram(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pOBInit);
     (#) Once all needed option bytes to be programmed are correctly written, call the
         HAL_FLASH_OB_Launch(void) function to launch the Option Bytes programming process.
     (#) Call the HAL_FLASH_OB_Lock() to disable the Flash option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recommended
         to protect the option Bytes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operations).

HAL_FLASH_OB_Launch

楼主(2020-12-06):
更正一下

/****************************************************************
* Function: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En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Enable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
* Function: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
* Description: Dis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of user flash area.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ash_Disable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