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如何生产贴片文件(坐标文件)

楼主(2018-08-21):
从嘉立创下载下来PCB拼版文件(最近一版懒了,让嘉立创拼版自己无拼版),发给贴片厂,贴片厂说要贴片文件或者要拼版的PCB文件才能生产坐标生产,否则他显得无能为力。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你应该向板厂索要拼板文件,自已重拼尺寸可能跟做好的pcb对不拢.

好资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向板厂索要拼板文件,自已重拼尺寸可能跟做好的pcb对不拢.

嘉立创已经提供拼版文件(gerber文件),但是贴片厂家说坐标生成不了,需要PCB文件(非gerber文件),比如protel,AD的文件

网友B:
如果你有PCB文件的话,可以自己生产坐标文件发给贴片厂。实在不行就 找嘉立创第三方服务平台去购买工程资料,提供PCB文件,让在线工程帮你去拼 好板。

网友C:
从你的单个源文件中 生成单个坐标 发给对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PCB文件的话,可以自己生产坐标文件发给贴片厂。实在不行就 找嘉立创第三方服务平台去购买工程资料 ...

我有PCB文件,给嘉立创拼版,生成了gerber文件,贴片厂问我要拼版的坐标,但是我只有拼版的gerber文件。我有单板PCB文件,也能生成坐标,但我无拼版后的坐标,只有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单个源文件中 生成单个坐标 发给对方即可

你的意思是我提供单板PCB板的坐标,并把拼版的gerber文件给到贴片厂就行,贴片厂能根据我的拼版gerber和单板坐标安排生产了,是吗?

网友C:
是的,给个单板的 坐标
贴片厂 自己生成阵列 很方便的

网友D:
有坐标文件当然可以省很多事情,可是没有就做不成事了吗? 零件不太多的话, 叫他直接在SMT机器上现场编程就行了,现在的人,越来越懒了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坐标文件当然可以省很多事情,可是没有就做不成事了吗? 零件不太多的话, 叫他直接在SMT机器上现场编程 ...

现场编程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场编程准吗??

一般的零件都没问题的,SMT机器本身就有贴装误差,一点点的偏差不影响。回流焊锡膏融化的时候能够自动将零件拉正位置的。其实即使是百分百依照坐标文件,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也有可能要调整一下的,这是SMT技术员或工程师的活,尽可能的优化,保障SMT焊锡质量

原来如此 谢谢

网友F:
你有单版的PCB,又有拼版的gerber,对着拼版的gerber用PCB文件做一个拼版不就好了,花点时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