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放大电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08-21):
Hi各位,最近在学习电子技术基础中的放大器部分中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电流流向的,为什么R4的电流是流出的,怎么判断各电流流向的呢?

网友A:
这个书图片画的好像有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理想运放,输入端是不吸收电流的,只是一个电压控制的器件。
而根据实际上运放的情况来说,根据其输入端是N管差分还是P管差分,其输入电流无论同相端还是反相端,电流方向是一样的,采用NPN差分的,都是流入,而采用PNP管的,电流都是留出。
如果是MOS运放,那么就是真的没有电流。只剩下理论上的漏电流,这个情况在典型运放分析时候是不做考虑的。只有在特定微弱信号或者超级高阻情况下,会采取保护环什么的外围等电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书图片画的好像有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理想运放,输入端是不吸收电流的,只是一个电压控制的器件。 ...

谢谢!
那请问R4电阻上的电流方向是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请问R4电阻上的电流方向是怎么判断的呢

是根据R1电流方向判断的,R1是流入,说明输入是高于GND,输出必然为负,很显然,R4电流就图中这样了。

网友B:
注意运放供电是可以采用正负电源的,教科书中的运放电路缺省时多指正负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