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602 12864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8-08-21):
目前的板子上是1602 的插座,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12864也可以使用呢?

网友A:
飞线,加转换板,订制12864都可以吧。

网友B:
12864 有的支持iic的两根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 有的支持iic的两根线就ok

串口的行不?还是只要有2根线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的行不?还是只要有2根线就行。

有串行的,总共需要5根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