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元组

楼主(2018-08-21):
Python的元组与列表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元组的元素不能修改。

元组使用小括号,列表使用方括号。

元组创建很简单,只需要在括号中添加元素,并使用逗号隔开即可。

如下实例:
  1. tup1 = ('physics', 'chemistry', 1997, 2000)
  2. tup2 = (1, 2, 3, 4, 5 )
  3. tup3 = "a", "b", "c", "d"
创建空元组
tup1 = ()
元组中只包含一个元素时,需要在元素后面添加逗号
tup1 = (50,)
元组与字符串类似,下标索引从0开始,可以进行截取,组合等。

楼主:
访问元组
元组可以使用下标索引来访问元组中的值,如下实例:
#!/usr/bin/python

tup1 = ('physics', 'chemistry', 1997, 2000)
tup2 = (1, 2, 3, 4, 5, 6, 7 )

print "tup1[0]: ", tup1[0]
print "tup2[1:5]: ", tup2[1:5]

以上实例输出结果:

tup1[0]:  physics
tup2[1:5]:  (2, 3, 4, 5)

楼主:
修改元组
元组中的元素值是不允许修改的,但我们可以对元组进行连接组合,如下实例:
#!/usr/bin/python
# -*- coding: UTF-8 -*-

tup1 = (12, 34.56)
tup2 = ('abc', 'xyz')

# 以下修改元组元素操作是非法的。
# tup1[0] = 100

# 创建一个新的元组
tup3 = tup1 + tup2
print tup3

以上实例输出结果:

(12, 34.56, 'abc', 'xyz')

楼主:
删除元组
元组中的元素值是不允许删除的,但我们可以使用del语句来删除整个元组,如下实例:
#!/usr/bin/python

tup = ('physics', 'chemistry', 1997, 2000)

print tup
del tup
print "After deleting tup : "
print tup
以上实例元组被删除后,输出变量会有异常信息,输出如下所示:
('physics', 'chemistry', 1997, 2000)
After deleting tup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test.py", line 9, in <module>
    print tup
NameError: name 'tup' is not defined

楼主:
元组运算符
与字符串一样,元组之间可以使用 + 号和 * 号进行运算。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组合和复制,运算后会生成一个新的元组。
元组索引,截取
因为元组也是一个序列,所以我们可以访问元组中的指定位置的元素,也可以截取索引中的一段元素,如下所示:

元组:
  1. L = ('spam', 'Spam', 'SPAM!')
无关闭分隔符
任意无符号的对象,以逗号隔开,默认为元组,如下实例:
  1. #!/usr/bin/python

  2. print 'abc', -4.24e93, 18+6.6j, 'xyz'
  3. x, y = 1, 2
  4. print "Value of x , y : ", x,y
以上实例运行结果:
  1. abc -4.24e+93 (18+6.6j) xyz
  2. Value of x , y : 1 2

楼主:
元组内置函数
Python元组包含了以下内置函数

楼主:
Python中引入了很多C里面没有的概念。掌握这些之前没有的概念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