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急求AD633乘法器实物连接总烧坏芯片

楼主(2018-08-21):
急求大神们,按照手册电路图连接的AD633经常一加电就非常非常热。有的时候会不热,但是不管怎么改变输入都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输出一直不是(1/10)*X1Y1。急求

楼主:
求助,谢谢大神们

网友A:
电源+-15V改为+-5V,

网友B:
手册原理图是没啥问题的 ,
贴你自己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15V改为+-5V,

这个有点胡说了,器件工作在正负15V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器件发热显然与此无关,改成正负5V动态范围有可能就满足不了了。。

网友C:
这个器件按手册上那个图没有任何问题的,不可能发热。所以只会是你的电路接法有问题或者器件损坏了,或者是假片子。。
如果你把7脚接到地上去了,那么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输入信号幅度大时芯片发热严重,输入信号幅度很低时芯片就不怎么热。。

网友D(2019-07-23):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是这个状况,芯片正常工作但热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