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 有搞 CANOPEN 协议的吗?

楼主(2018-08-21):
请问 有搞 CANOPEN 协议的吗?

不知道 哪位大神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网上有资料 可以移植
你找找资料吧!

网友B:
有可以移植的 协议栈

网友C:
CANopen是一种架构在控制局域网路(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上的高层通讯协定,包括通讯子协定及设备子协定常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也是工业控制常用到的一种现场总线。

网友C:
CANopen的起源,CANopen从何而来?
  德国Bosch公司于1983年研发CAN协议,用于汽车传动系统的网络通讯。之后称为国际标准ISO11898,目前CANopen由非营利组织CiA(CAN in Automaion)进行标准的起草及审核工作,基本的 CANopen 设备及通讯子协定定义在 CAN in Automation (CiA) draft standard 301. 中。针对个别设备的子协定以 CiA 301 为基础再进行扩充,如针对 I/O 模组的 CiA401 及针对运动控制的 CiA402。

2. CANopen硬件的优势?
   CAN协议最大的突出特点是错误检测,限制和处理。当CAN设备检测到总线错误时,会拒绝之前接收到的位序列,然后发送“错误帧”,其完全由CAN芯片本身处理,不需要人为编程。
   支持多主站,类似Profibus DP,总线上每个设备都是主站,也是从站,免除了人为仲裁的过程,方便用户开发。
   报文短帧结构,CAN报文通常只有8个字节,数据帧非常短,在抗干扰能力上具有先天的优势。解释一下,为什末短帧结构抗干扰好?如果通讯报文长,发送一帧耗时也就长,加入遇到干扰,辛辛苦苦好不容发送了一条报文,结果因为干扰对方还没有收到,只能嚎啕大哭。
  成本低廉,CAN外设基本在现在主流芯片上都可以找到,20几块钱的MCU都支持CAN外设,有的还支持两个CAN。这里有CiA的积极推广作用。

网友C:
CANopen软件优势?
   CANopen主要有CiA在推广,是非盈利组织,CANopen协议资料,网上一堆,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到,我们常用的DS301(Draft Standand),DS402,CAN粉丝几乎人手一本,犹如葵花宝典,一定要珍藏一本。
   CANopen协议开发,开源项目非常多,CanFestival就是其中一个,我做过移植,在步科MT4414TE-CAN触摸屏,用在8位单片机上,此源码有点耗费资源,网上有很多基于MCU的精简源码。
   开发完整的CANopen协议栈,是很艰辛的工作,想要做好非常难。难点就在于你对CANopen协议的理解上,比如EMCY,复位节点,是否需要“NO Initialization”,heartbeat,Node guard是否需要?如何处理?这条不能算是其优点。

网友C:
CANopen对于运动控制来说是一款优秀的通讯协议,采用了面向对象的一些设计思路,比如对象字典,过程数据对象(PDO),服务数据对象(SDO)等等。
   CANopen在欧洲已成为最普通的协议,任何一家自动化公司都有CANopen的通讯接口,也成了低配。低配并不代表不好,只是说明其性价比更高。CANopen定义了完整的同步控制机制,使其成为主流的运动控制协议,除了在CAN总线上运行外,还被搬到了以太网上(CANopen over Ethernet),形成了著名的PowerLink,EtherCat工业以太网协议。

   在这里多废话几句,所谓的运动控制总线标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运动控制技术都掌握在各个厂商手里,每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厂商,都有自己的专用运动控制协议,如三菱的SSCNET,安川的MECHATROLINK,倍福的CANOPEN以及EtherCat,施耐德的CANopen,西门子的SiMotion,贝加莱的PowerLink,博世力士乐的SERCOS。
   由于CANopen(可以看DS402,伺服控制标准)在运动控制的优势,尤其是同步控制,不管几流的厂商,在运动控制系统中,多多少少都加入了自己的东西,导致运动控制系统通常是封闭的,很少走互联路线,事实上要做到互联也非常困难。
   二三流厂家,开发自己的CANopen协议,根据自己的需求,将其移至到不同的物理层上去运行,形成自己的运动控制系统,其性能优劣就在于其对CANopen协议的理解程度了。

网友C:
基础:CANopen世界里的九个晦涩概念

1. DCF
   是CAN网络的配置(Config)的数据存档文件。其作用不大,在Codesys软件里就有此选项。

2. EDS
   电子数据表格,是描述一台从站设备的属性,参数的文件,是对从站设备对象字典的描述。比如一台伺服驱动器,如果其内部参数(每个参数对应对象字典中的一个位置,由index,sub-index决定)没有更改,其对应的EDS文件就不会更改。多说一句,不是所有的主控制器都需要使用EDS,比如Beckhoff就不需要,他需要你对CANopen DS301,DS402足够熟悉,人工对齐配置;步科FD,JD伺服按照DS402标准制定EDS文件,用户可直接配置,降低开发周期。

网友C:
3. 复位节点
   当设备遇到异常(如从站断线后重连,使用M258测试步科FD伺服),主控会发送“复位节点”,步科的ED伺服复位节点,驱动器恢复出厂值,而且连CAN通讯参数也恢复成默认值。FD,JD伺服是除了CAN通讯参数外,其他配置参数恢复出厂值。

4. EMCY
   紧急报文,从站如伺服,在断电后会发送一条紧急报文,告诉主控其状态,一般伺服断电后,其电容电量能保证其发送该条报文。

网友C:
5. 心跳,节点保护
   配置心跳参数,设置心跳周期,心跳消费时间,这个消费者时间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超时参数。主站收到一个心跳后,开始计时,如果在超时时间内没有收到下一个心跳,则认为从站离线,并报告错误,按照用户配置的错误处理方法处理。
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可以配置心跳,主站可以监听从站,从站可以监听主站,从站还可以监听从站。这里有一个生产者、消费者的概念,总线上的设备定义自己是心跳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生产者产生心跳,消费者监听心跳,然后在捕捉到异常后�做出对应的处理。
   个人认为心跳作用不大,假设某个设备断线,重连后复位节点,而此设备刚好是使用了原点功能的伺服呢?断电上电后,原点位置改变。所以在一些客户应用中,出现此情况,小伙子,你麻利的,赶快断电重启吧。

   节点保护,其作用类似心跳,但可以读取从站设备的CANopen通讯状态(初始化,预操作,操作中,停止),属于DS301的范畴。

6. DS301和DS402的区别
   DS301就是一个通讯协议栈,DS402是建立在DS301的上层协议,属于伺服类的控制协议,协议中规定好每个对象字典值得作用,比如0x6040,是控制字。DS402把一个伺服应该具有的功能都定义好了,开发厂家按照协议定义即可。

网友C:
7. 对象字典
   从软件的角度来说,对象字典本质就是一些数据结构的集合。可以这么理解,把对象字典看做是一本书,CANopen设备的行为准则是要参考这本书的,不管它做什么,只要它的行为要参考对象字典,就必须先查阅字典,再决定要不要做。比如它什么时候发送TPDO,这个行为是需要查询对象字典中对应于TPDO的传输类型以及Event timer。还有就是像PDO映射的原理,比如我要发送的数据,都是去查询这本书,看下它那里写的什么内容,然后我在把这部分内容以PDO的形式发送出去。
   例如你的程序收到了一笔CAN报文,由于可以访问对象字典的对象是SDO,首先要判断它是SDO对象,那么你的程序就需要按照SDO中指定的索引和子索引去查找对象字典(一个排好序的数据结构集),找到相应的对象后按照SDO中的指令去操作这个对象,例如把一个值赋给字典中的变量。

8. SDO
  这个很简单,就是类似串口的一发一回模式,主站发送请求帧,从站回复应答帧。
  大家看几个例子就明白了。

网友C:
To write the 1 byte data : 0xFD in the object dictionary of node 5, at index 0x1400, subindex 2, sends :
605 2F 00 14 02 FD 00 00 00
If success, the node 5 responds :
585 60 00 14 02 00 00 00 00
To write the 4 bytes data : 0x60120208 in the object dictionary of node 5, at index 0x1603, subindex 1, sends :
605 23 03 16 01 08 02 12 60
If success, the node 5 responds :
585 60 03 16 01 00 00 00 00

网友D:
1.物理层非常稳定;2. 数据链路层可靠,因为相比其他所有总线,只有CAN可以做到达到汉明间距(Hamming Distanz)为6,能够检测报文里多达5个随机引入的位错误及15位突发性错误。3. 灵活,兼容性高;4. 可互操作性高;5. 价格低 (对于设备生产商来说);6. CAN产品尺寸小,节省空间;7.支持冗余备用

折叠编辑本段对象字典

网友D:
CANopen 设备都需要具备对象字典,用来设定设备组态及进行非即时的通讯。对象字典的entry 定义如下:

索引 (Index):对象 16 位元的位址。 对象名称 (Object name):一个代表对象的 symbolic type,可以是阵列、纪录或只是一个变量。 名称 (Name):描述此 entry 的字串。 形态 (Type):变量的资料形态。 属性 (Attribute):提供此 entry 是否可读/可写的资料,有下列四种:可读/写、只读、唯写、只读常数。 必须 (Mandatory)/可选 (Optional)字段定义属于特定设备规范下的设备,是否必须实现某些对象。 在 CANopen 标准中定义了对象字典中的基本资料型态,包括逻辑值、整数及浮点数。也定义了复合对象:如阵列、记录及字串。复合对象用一个 8 位元的数值作为其子索引(subindex)。记录或阵列中子索引 0 的位置记录此数据结构的元素个数,资料型态为 UNSIGNED8。

网友D:
请教大神CanFestival移植完之后怎么调试

移植到STM32F103C8上,按照教程移植,把报的错都处理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CanFestival。
请教大神,CanFestival有没有什么详细资料的?直接看程序有点看不懂,光一个CO_Data结构体都看到怀疑人生了。。。

网友D:
CAN组网就必须得要应用层协议,原因就在于

  * 便于网络管理与控制

  * 确认数据的收发

  * 发送大于8个字节的数据块(CAN每帧数据传输大小为8字节)

  * 为不同节点分配不同的报文标识符

  * 定义帧报文的内容及含义(这在我看来是最主要的原因)

  * 网络的监控,节点故障的诊断与标识

  CAN上层协议有许多,用大家都公认的,便于产品的兼容,因此,CANopen成为备选项。

网友E:
CANopen有个开源协议栈【CANFestival】,同时有一位大神已经做了移植并记录,在此就厚着脸皮转载过来以做备份。

网友E:
前段时间学习了CanOpen协议,到网上下载的CanFestival3-10源码,移植到VC、QT、STM32等平台,由于网上的资源较少,走了不少弯路,移植好使用过程中才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比如OD字符串传输、心跳时间不准确等等,现在已经解决了遇到的所有问题,移植出来的工程能够完好支持CanOpen协议,花了点时间,整理出一个简单易用的移植方法说明,也写了一些比较实用的调试工具,本来还想整理SDO、PDO、EDS文件装载等相关知识的,可惜比较忙,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整理其他的吧!先把移植的贴上来,希望能帮到大家。
  如果是第一次,整个移植过程还比较麻烦,需要有耐心,按照下面说的一步步来肯定可以的,移植成功一次后,再移植到其他平台就非常轻松了。

网友E:
网上下载CanFestival源码CanFestival-3-1041153c5fd2,解压出来,并将文件夹名字改为CanFestival-3-10,我们移植需要用到的源文件在CanFestival-3-10\src目录下,头文件在CanFestival-3-10\include目录下。

网友E:
接下来开始移植:
步骤一:
在新建好的工程目录下新建文件夹CanFestival,再在CanFestival下新建文件夹driver、inc和src,再在inc文件夹下面新建
stm32文件夹(我这里主要以移植到stm32为例说明,如果是移植到VC或其他平台下,这里也可以命名为其他名字,如vc)。

网友E:
步骤二:
将CanFestival-3-10\src目录下的dcf.c、emcy.c、lifegrd.c、lss.c、nmtMaster.c、nmtSlave.c、objacces.c、pdo.c、sdo.c、states.c、sync.c、timer.c共12个文件拷贝到CanFestival\src目录下;
将CanFestival-3-10\include目录下的所有.h文件共19个文件全部拷贝到CanFestival\inc目录下,
再把CanFestival-3-10\examples\AVR\Slave目录下的ObjDict.h文件拷贝过来,一共20个;
将CanFestival-3-10\include\AVR目录下的applicfg.h、canfestival.h、config.h、timerscfg.h共4个头文件拷贝到canfestival\inc\stm32目录下;
将CanFestival-3-10\examples\TestMasterSlave目录下的TestSlave.c、TestSlave.h、TestMaster.h、TestMaster.c拷贝到canfestival\driver目录下,并在该目录下新建stm32_canfestival.c文件。

网友E:
步骤三:
将CanFestival\src目录下的所有.c文件添加到工程;将canfestival\driver目录下的stm32_canfestival.c文件添加到工程;
如果实现的是从设备,再将canfestival\driver目录下的TestSlave.c文件添加到工程,如果实现的是主设备,则将TestMaster.c文件添加到工程;

网友E:
步骤四:
将文件目录canfestival\inc、canfestival\inc\stm32、canfestival\driver等路径添加到工程包含路径。

步骤五:
在stm32_canfestival.c中包含头文件#include "canfestival.h",并定义如下函数:
void setTimer(TIMEVAL value)
{
}
TIMEVAL getElapsedTime(void)
{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canSend(CAN_PORT notused, Message *m)
{
  return 1;
}
可以先定义一个空函数,等到编译都通过了之后,再往里面添加内容,这几个函数都是定义来供canfestival源码调用的,如果找不到这几个函数编译就会报错。

步骤六:通过以上几步,所有的文件都弄齐了,但是编译一定会出现报错,注释或删除掉config.h文件中的如下几行就能编译通过: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wdt.h>
如果还有其他报错,那有可能是因为不同源码版本、不同平台、不同人遇到的错误也会不相同,这里的过程只能做一定的参考,不一定完全相同,解决这些错误需要有一定的调试功底,需要根据编译出错提示来进行修改对应地方,一般都是有些函数没声明或者某个头文件没有包含或者包含了一些不必要的头文件而该文件不存在或者是一些变量类型不符合需定义之类的,如果能够摆平所有的编译出错,那么移植就算成功了,如果你被编译出错摆平了,那么游戏就结束,没得玩了。

步骤七:
解决了所有的编译错误后,接下来实现刚才定义的3个空函数:
函数void setTimer(TIMEVAL value)主要被源码用来定时的,时间到了就需要调用一下函数TimeDispatch(),
函数TIMEVAL getElapsedTime(void)主要被源码用来查询距离下一个定时触发还有多少时间,
函数unsigned char canSend(CAN_PORT notused, Message *m)主要被源码用来发一个CAN包的,需要调用驱动来将一个CAN包发出去。
我们在stm32_canfestival.c文件里定义几个变量如下:

unsigned int TimeCNT=0;//时间计数
unsigned int NextTime=0;//下一次触发时间计数
unsigned int TIMER_MAX_COUNT=70000;//最大时间计数
static TIMEVAL last_time_set = TIMEVAL_MAX;//上一次的时间计数
setTimer和getElapsedTime函数实现如下:
//Set the next alarm //
void setTimer(TIMEVAL value)
{
  NextTime=(TimeCNT+value)%TIMER_MAX_COUNT;
}
// Get the elapsed time since the last occured alarm //
TIMEVAL getElapsedTime(void)
{
  int ret=0;
  ret = TimeCNT> last_time_set ? TimeCNT - last_time_set : TimeCNT + TIMER_MAX_COUNT - last_time_set;
  last_time_set = TimeCNT;
  return ret;
}
另外还要开一个1毫秒的定时器,每1毫秒调用一下下面这个函数。
void timerForCan(void)
{
  TimeCNT++;
  if (TimeCNT>=TIMER_MAX_COUNT)
  {
    TimeCNT=0;
  }
  if (TimeCNT==NextTime)
  {
    TimeDispatch();
  }
}
can发包函数canSend跟CAN驱动有关,CAN通道可以使用真实的CAN总线,也可以使用虚拟的CAN通道(如文件接口、网络通道等等)。
启动时初始化:
在初始化的文件里(比如main.c)添加以下几行代码
#include "TestSlave.h"
unsigned char nodeID=0x21;
extern CO_Data TestSlave_Data;
在调用函数(比如main函数)里调用以下代码初始化
setNodeId(&TestSlave_Data, nodeID);
setState(&TestSlave_Data, Initialisation); // Init the state
其中T estSlave_Data在TestSlave.c中定义
然后开启调用TimerForCan()的1毫秒定时器,在接收CAN数据那里调用一下源码函数canDispatch(&TestSlave_Data, &m);
canfestival源码就可以跑了,如果需要跟主设备联调,还要实现canSend函数,这个与平台的Can驱动相关。

Stm32平台下的驱动实现:
开启一个1毫秒定时器,可参考如下代码,调用一下函数TIM4_start();即可:
/* TIM4 configure */
static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
  /* 时钟及分频设置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72M / 72 = 1us */
  // 这个就是预分频系数,当由于为0时表示不分频所以要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72000 - 1;
  //计数模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这个就是自动装载的计数值,由于计数是从0开始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03e8;//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重新计数的起始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 IT enabl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1, ENABLE); //打开溢出中断
  // TIM enable counter
  TIM_Cmd(TIM4, ENABLE);//计数器使能,开始工作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 Enable the TIM4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TIM4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void TIM4_start(void)
{
    RC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IM4 for remote and encoder */
    NVIC_Configuration();
    TIM4_Configuration();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
    {
        //printf("enter tim4");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1);
    }
    TimerForCan();
}
canSend函数实现如下:
unsigned char canSend(CAN_PORT notused, Message *m)
{
    uint32_t i;
    CanTxMsg *ptx_msg=&TxMessage;
    ptx_msg->StdId = m->cob_id;
    if(m->rtr) {
        ptx_msg->RTR = CAN_RTR_REMOTE;
    }
    else {
        ptx_msg->RTR = CAN_RTR_DATA;
    }
    ptx_msg->IDE = CAN_ID_STD;
    ptx_msg->DLC = m->len;
    for(i = 0; i < m->len; i++) {
        ptx_msg->Data = m->data;
    }

    if( CAN_Transmit( CAN1, ptx_msg )==CAN_NO_MB) {
        return 0xff;
    }
    else {
        return 0x00;
    }
}
其中CAN_Transmit为stm32提供的库函数,在stm32f10x_can.c中定义。
在使用stm32之前需要初始化一下CAN
void CAN_Config(void)
{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1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Fpclk=72M/2/CAN_Prescaler
    //BitRate=Fpclk/((CAN_SJW+1)*((CAN_BS1+1)+(CAN_BS2+1)+1));
    //1M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125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18;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CAN2, &CAN_InitStructure);

    /* CAN1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2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接收中断实现: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接收处理
    m.cob_id=RxMessage.StdId;

    if(RxMessage.RTR == CAN_RTR_REMOTE)
    m.rtr=1;
    else if(R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m.rtr=0;
    m.len=RxMessage.DLC;
    for(i = 0; i < RxMessage.DLC; i++)
    m.data=RxMessage.Data;

    canDispatch(&TestSlave_Data, &m);
}

移植到VC或其他C++平台说明:
由于源码全是c文件,如果要移植到C++平台,需要将以上所有涉及的.c文件改成.cpp文件,

如果是移植到MFC,则还要在cpp文件中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dafx.h"
移植到VC等一些比较牛的编译器下面时,由于检查得更严格,所以编译还会出现一些指针不匹配的问题,如:pdo.cpp文件的145、216、332行就会报错,
只要强制转换一下指针就能通过,如将
pwCobId = d->objdict[offset].pSubindex[1].pObject;
改成
pwCobId = (unsigned long *)d->objdict[offset].pSubindex[1].pObject;
即可通过。
还有407行由于代码跨平台出现些乱码错误,将
MSG_ERR (0x1948, " Couldn't build TPDO n�", numPdo);
改成
MSG_ERR (0x1948, " Couldn't build TPDO \n", numPdo);
即可。

这时编译还不能通过,需修改除了dcf.h和canfestival.h以外的所有头文件,在开头加上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头文件结尾加上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例如:data.c改成data.cpp后,data.h中添加位置如下:
#ifndef __data_h__
#define __data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省略掉中间内容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data_h__ */

另外,源码文件文件还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在keil里表现不出来,在VC里就会导致出错,花了些时间才找到这些错误。如下:
文件dcf.cpp第40行,将
extern UNS8 _writeNetworkDict (CO_Data* d, UNS8 nodeId, UNS16 index,
UNS8 subIndex, UNS8 count, UNS8 dataType, void *data, SDOCallback_t Callback, UNS8 endianize);
改成
extern UNS8 _writeNetworkDict (CO_Data* d, UNS8 nodeId, UNS16 index,
UNS8 subIndex, UNS32 count, UNS8 dataType, void *data, SDOCallback_t Callback, UNS8 endianize);

移植到VC或QT时,由于电脑没有CAN接口,这时要么用USB-CAN,要么得使用虚拟的CAN总线通道,Linux下面有虚拟的CAN总线,
windows下没有,只能通过走文件接口或网口来虚拟CAN总线。

网友F:
使用STM32CubeMX新建一个工程,仅需对CAN、RCC、SYS做简单的配置即可,CAN波特率配置为500k,点击Project -> Generate Code生成Keil工程与代码;

网友F:
CanFestival官网下载最新版的源代码,在工程目录下新建CanFestival文件夹,将相应的文件拷入其中,其中ObjDict.c,ObjDict.h的生成在博文使用Objdictedit生成CanFestival所需的对象字典文件中讲述,can_STM32.c,timer_STM32.c参考源代码中的can_AVR.c,timer_AVR.c修改而来,文件树形结构如下:
├─CanFestival
│ │
│ ├─driver
│ │ can_STM32.c
│ │ timer_STM32.c
│ │
│ ├─include
│ │ │ can.h
│ │ │ can_driver.h
│ │ │ data.h
│ │ │ dcf.h
│ │ │ def.h
│ │ │ emcy.h
│ │ │ lifegrd.h
│ │ │ lss.h
│ │ │ nmtMaster.h
│ │ │ nmtSlave.h
│ │ │ objacces.h
│ │ │ ObjDict.h
│ │ │ objdictdef.h
│ │ │ pdo.h
│ │ │ sdo.h
│ │ │ states.h
│ │ │ sync.h
│ │ │ sysdep.h
│ │ │ timer.h
│ │ │ timers_driver.h
│ │ │
│ │ └─STM32
│ │ applicfg.h
│ │ canfestival.h
│ │ config.h
│ │ timerscfg.h
│ │
│ └─src
│ dcf.c
│ emcy.c
│ lifegrd.c
│ lss.c
│ nmtMaster.c
│ nmtSlave.c
│ objacces.c
│ ObjDict.c
│ pdo.c
│ sdo.c
│ states.c
│ sync.c
│ timer.c

网友F:
在timer_STM32.c中需要实现setTimer,getElapsedTime,timerCanFestival三个函数,在can_STM32.c中需要实现canSend函数,在dcf.c中需要在inline前添加static,否则编译不通过,原因不明,在main.c中需要调用setNodeId和setState对协议栈进行配置;
编译通过后下载至战舰STM32F1开发板,使用周立功USBCAN-E-P主站卡进行测试,在CANmanager for CANopen中添加从站,点击启动按钮,启动成功后界面如下:

网友G:
最近由于项目的需要,移植了CAN FESTIVAL 的源代码,当前的主控是STM32F103C8,移植后各种修改对象字典,都是只能发送一个 BOOT UP ,NMT指令发送后没有任何响应,跟踪代码发现,bDeviceNodeId的值并不是初始化时的设置值,所以代码一直进不去。恳请有这方面经验高人赐教为感!!

网友H:
因为要用到CANopen,看协议太枯燥,移植了canfestival的开源代码,使用RM57L作为CANopen slave,初步可以使用:

1、uart串口波特率115200kbps, 可以看到debug msg,貌似运行还是正常的,但是打开一个Timer作为Heartbeat后,一段时候会死机。

但是usb仿真器连接的时候,不会死机。单独运行的话,就会死机,原因正在找,主要对这个机制还不是太清楚。

2、可以使用canopen协议仿真器来调试,基本上所有的消息,命令SDO,PDO,远程帧啥的都可以。

ps:其他人是否有移植好的代码希望可以共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H:
prefetchEntry:当CPU取指时访问了非法地址,就会跳到这个异常中断中

underEntry:当CPU读到一个未定义的指令(实际上很可能就是访问到了不是放程序的区域),就会跳到这个异常中断中

出现这种异常时,如果连接着仿真器,就查看CP15寄存器组下记录下对应异常来源的地址,以方便分析。

另外,请问你是否有使用MPU功能?如果用了,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I:
CAN 只定义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没有规定应用层,本身并不完整,需要一个高层协议来定义 CAN 报文中的 11/29 位标识符、8 字节数据的使用。

网友I:
CANopen 协议被认为是在基于 CAN 的工业系统中占领导地位的标准。
CANOpen在CAN基础上规定了应用层协议。

网友I:
CANopen与CAN的关系,如图

网友I:
物理结构区别:大多数重要的设备类型,例如数字 和模拟的输入输出模块、驱动设备、操作设备、控制器、可编程控制器或编码器,都在称为“设备描述” 的协议中进行描述;“设备描述”定义了不同类型的标准设备及其相应的功能。
依靠 CANopen 协议的支持, 可以对不同厂商的设备通过总线进行配置(仅仅需要描述文件EDS 或DCF)。

网友J:
CAN与CANOpen(一)基本概念
CAN与CANOpen(二)报文格式
CAN与CANOpen(三)错误处理
CAN与CANOpen(四)CANOpen对象字典
CAN与CANOpen(五)PDO和SDO
CAN与CANOpen(六)网络管理和CAN FD

网友J:
CANOpen协议所在网络架构中的位置

网友J:
对象字典的结构

网友J:
对象字典是CANOpen最重要的特性,它将设备的描述标准化。

对象字典中的每一个对象都由16位的索引和8位的子索引来寻址。对于单个的对象字典项子索引总是0.所以一个数据字典最多有65536项。

静态数据类型包含标准数据类型的定义,比如BOOLEAN, INTEGER, floating, string,等。

复杂数据类型包含那些由标准数据类型构成的预定义的数据结构,他们对所有设备都是通用的。

制造商定义的复杂数据类型是由标准数据类型构成的数据结构,但是这些数据类型只是特定的设备使用。

设备子协议可能会为它们的设备定义一些额外的数据类型其中静态数据类型存放在0060-007F,复杂数据类型存放在0080-009F。

通讯子协议区指定了CAN网络的一些参数,它们对所有设备都是通用的。

标准设备子协议区包含了一类设备的所有数据对象。它们可以通过CAN网络读写。

网友J:
数据类型

网友K:
是不是就是can总线啊

网友L:
CANOPEN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L:
CANOPEN是什么东西呀

其实就是can总线

网友L:
哦哦哦哦 好的 谢谢啊

楼主:
开放 通用的 协议总线

网友N(2024-02-05):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O: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P: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Q: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R: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S: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T: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