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8-22):
chipon推出来的宽电压工作的信号微控制器 长期工作在5V确实没有问题吗?还有就是1.8V的工作电压烧写flash也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A:
私人认为  既然它数据手册上了 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不要质疑,厂商说可以就是可以

网友C:
以数据手册的为准,现在好多flash都可以低压读写的。

网友D:
支持2.6V-5.5V的宽电压范围,5V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要看哪个系列了,不是所有的系列都支持1.8V电压的。

网友E(2018-10-13):
以手册为准,应该都支持的。

网友E:
不过你还是要尝试的,万一烧了呢,哈哈哈

网友F:
可以的,以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