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KeilArm中32位指针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08-22):
KeilArm中运行以下程序出错

unsigned char CharDat[32];
unsigned char *p8dat;
unsigned int *p32dat;

p8dat = CharDat;
p32dat = (unsigned int *)p8dat;
ISPDAT = *p32dat; // ISPDAT为特殊32位寄存器,运行此句发生复位

后来没有办法,改成如下通过,有什么其他简单,效率高的写法吗?
u32tmp = (unsigned int)(*p8dat)<<24;
p8dat++;
u32tmp += (unsigned int)(*p8dat)<<16;
p8dat++;
u32tmp += (unsigned int)(*p8dat)<<8;
p8dat++;
u32tmp += (unsigned int)(*p8dat)<<0;
p8dat++;
ISPDAT = u32tmp;

网友A:
哪里报错?

楼主:
p8dat = CharDat;
p32dat = (unsigned int *)p8dat;
ISPDAT = *p32dat; // ISPDAT为特殊32位寄存器,单步跟踪,运行此句发生复位

网友B:
应该是对齐的原因吧。
改成下面的试试:
__align(4) unsigned char *p8dat;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但是修改后还是出错.不过极有可能是楼上说的这种原因,

网友C:
u32tmp = (unsigned int)(*p8dat)<<24;
p8dat++;
u32tmp += (unsigned int)(*p8dat)<<16;
p8dat++;
u32tmp += (unsigned int)(*p8dat)<<8;
p8dat++;
u32tmp += (unsigned int)(*p8dat)<<0;
p8dat++;
ISPDAT = u32tmp;

从这段可以看出,你的数据是big endian(不懂自己查)的,而你使用的 ARM 是 little endian 的,出问题是必然的。

网友D:
一是存在对齐问题,二是存在大小端问题
如果非4字节对齐会导致异常,大小端导致数据不正常

网友E:
unsigned char CharDat[32];   ====》 如果map文件里这个变量在奇数地址
unsigned char *p8dat;          ====》 则把这行前面加上 __packed 前缀来修饰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