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用过YZC-219/300KN(30t)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8-08-22):
我们公司买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型号是YZC-219/300KN(30t)。
有五根线,红线是电源正,黑线是电源负,绿线是信号正,白线是信号负。
还有一根线是接地线,屏蔽线。
问技术支持,电源可以是5V-24V。5V信号满量程10mV,24V信号满量程48mV.
那为了用这个传感器,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那信号是不是差分信号呢?
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直接用一个仪表放大器加一个ad采集的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仪表放大器加一个ad采集的就可以啊

谢谢!那接地线该怎么接呢?

网友A:
直接接地就行

楼主:
谢谢!你QQ多少?我QQ:413132614.
加你QQ问着更方便

楼主:
你能推荐一款仪表放大器吗?或者我想用AD620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推荐一款仪表放大器吗?或者我想用AD620可以吗?

这个要看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推荐一款仪表放大器吗?或者我想用AD620可以吗?

是需要轨至轨的还有就是精度 偏差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需要轨至轨的还有就是精度 偏差啥的

现在选了一个INA188,轨至轨的。综合误差,小于0.05%F.S,这是产品合格证上写的

网友C:
应该差不多  增益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差不多  增益多少

放大器电路如图,各位给看看,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益500

放大器电路如图,各位给看看,有什么问题?

固定的增益还是可变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的增益还是可变增益

固定增益

网友D:
那你用哪个ad芯片采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用哪个ad芯片采集啊

我用单片机,dsPIC30F5011的AD口采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单片机,dsPIC30F5011的AD口采集

这个单片机能采集到的电压的上限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能采集到的电压的上限是多少

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

哦哦 那正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

你的原理图我没有看  只要你按照数据手册连接 应该就没有问题

楼主:
麻烦你看看我11楼的原理图,有什么毛病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理图我没有看  只要你按照数据手册连接 应该就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看看我11楼的原理图,有什么毛病吗?谢谢!

我不了解你那个ina188  不过应该是 有他的数据手册的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连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了解你那个ina188  不过应该是 有他的数据手册的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连接就行了 ...

好的,谢谢!

楼主:
这段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单电源供电,输出只能到2.5V吗?
不是轨至轨的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段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单电源供电,输出只能到2.5V吗?
不是轨至轨的吗?谢谢!
...

亲 用谷歌翻译 很好用的

网友E:
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有个供电电压与输出信号幅度的系数,手册里面应该有的,弄个运放对信号跟随,采用内置PGA的ADC就行比AD7705/TM7705等

网友F:
1个HX711搞定,便宜

网友:
如有需要的也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