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的RTC中断问题

楼主(2018-08-22):
RTC, TI, ic, ck, se
RTC_SetTickPeriod(RTC_TICK_1_4_SEC);
按说这样设置RTC的 TICK中断,1/4就发生一次,但是我掐了一表,将近一秒才中断一次。

网友A:
是不是时钟源你分频了。

网友A:
你是直接用的例子里的吗,但是前面的时钟配置是不是一样?

网友B:
看看是二分频了还是4分了,对于例子的参考。

网友C:
啥情况了,没这个板子,没法给你测。

网友D:
全部代码贴来。

网友E:
不太清楚,配置这个要看手册的结构图,看看都有哪些会影响这个

网友E:
这个函数跟时钟配置无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