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网关处理多个信息的问题

楼主(2018-08-22):
网关怎么处理多个同时发过来的信息,求程序解析

网友A:
楼主是指以太网?

网友B:
1先进先出的原则
2优先级高的先转发

网友C:
什么类型的网关啊,CAN网关?以太网网关?

网友D:
像CSMA/CD一样考虑载波侦听的方式?

网友E:
或者CAN这种可仲裁的方式?

网友F:
可以参考网上那些同时接收数据的**,比如**“一个简单的服务器可以同时接收多个客户端发来的数据“这段代码不知对你是否会有帮助

网友G:
先来先服务。把所有请求排一个队列,排队处理请求

网友H:
优先级划分。根据请求里面的识别信息,从优先级最高处理到优先级最低。同一优先级内部采用先来先服务策略

网友I:
也可以多线程,每个请求对应一个线程,并行处理

网友J:
楼上的说法,前两种适合于单核心处理器,最后一种则适合于有多核心处理器的场合。

网友K:
Wi-Fi 网关,建议还是用 Linux 和多核心处理器吧,不管是网络认证,还是 *** 加密通讯,还是带负载能力和抗 DoS 能力,跑 Linux 的多核心处理器都要比 STM32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