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16位数据总线可否分用

楼主(2018-08-22):
因为所用到的5509A DSP的前端接的8位并行输入,后端又想用一个8位的并行DA,所以突发奇想,不知可否将D0-D7作为输入,D8-D15作为输出?

网友A:
用到是一款8位并行DA,我们通过不断的更新GPIO口,来将数据传递给DA。(GPIO0-GPIO7分别于D0-D7相连接)

网友B:
地址线A0——A15能否同时flash和通用io

网友C:
5509A是不行的,将地址线复用为IO口时(*EBSR=0X0200),它将暂时失去地址线的功能,所以同时使用是不行的。

网友D:
一般不会同时用到,你在bootloader时A0--A15是做地址线用的,bootloader之后,A0--A15是可以复用成IO的,但翻转速度不会很高。

网友E:
可以随意控制

网友F:
这方面不是很清楚的,先学习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同时用到,你在bootloader时A0--A15是做地址线用的,bootloader之后,A0--A15是可以复用成IO的,但 ...

A0-A15寄存器的设计还是非常需要注意细节的

网友H:
这个关于地址总线的还是挺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