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OV2640摄像头的疑问

楼主(2018-08-22):
最近使用OV2640摄像头做开发,领导想让摄像头的导线延长至15米左右。OV2640模块的输出引脚有20个脚。估计直接延长到15米是不行的,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呢?

麻烦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15米的并行TTL肯定是不行的,转成LVDS传吧

网友B:
转一下电平

网友C:
转成DVI等其它视频信号传

网友D:
如果想直接从OV2640上取图像数据,那15米不可行。只能通过MCU中转一下了。

网友E:
可以去参考下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例程

网友F:
延长的话就要参考摄像机,或者小米的联网色摄像头

网友G:
OV2640摄像头实验,最难的就是接收端的同步问题

网友H:
要是将YCbCr数据显示在液晶屏上,是否需要将YCbCr格式数据转化成RGB格式?

网友I(2018-11-12):
摄像头的导线延长至15米左右   这么长,你领导是不是傻?

网友J:
15米坑爹呢,你不如直接把单片机放到15米外。这个摄像头要放哪儿,就把设备放哪儿不就行了。

网友J:
或者用两个模块做,通过无线收发摄像头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