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8-08-22):
下面的函数是一个用按键来控制数码管显示,我通过P1的中断来实现不断地计数加一显示,最大的显示数字是999,但是现在我的程序老是不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那位大神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include <msp430x14x.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所需的段的位码

#define wei_h P5OUT|= BIT5
#define wei_l P5OUT&= ~BIT5
#define duan_l   P6OUT &= ~BIT6
#define duan_h  P6OUT |= BIT6

uint x,y,z,v, date=0;//定义数据类型

void DelayMS(uint i)
{
      uint j;
      for(;i!=0;i--)
      {
             for(j=200;j!=0;j--);
      }
}

void Pre_Display()
{

      x=date/1000;    //求千位
      y=date%1000/100;//求百位
      z=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4OUT=Table[z];      //显示千位
      duan_h;
      duan_l;
      P4OUT = 0XEF;
      wei_h;
      wei_l;

      DelayMS(5);          //延时

      P4OUT=Table[x];      //显示百位
      duan_h;
      duan_l;
      P4OUT = 0XDF;
      wei_h;
      wei_l;
      DelayMS(5);   //延时

      P4OUT=Table[z];      //显示十位
      duan_h;
      duan_l;
      P4OUT = 0XBF;
      wei_h;
      wei_l;
      DelayMS(5);   //延时

      P4OUT=Table[v];      //显示个位
      duan_h;
      duan_l;
      P4OUT = 0X7F;
      wei_h;
      wei_l;
      DelayMS(5);   //延时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P4DIR = 0XFF;    //设置P4口为输出
       P5DIR = 0XFF;    //设置P5口为输出
       P6DIR = 0xFF;

       P1DIR = 0x00;

       P1IE  = 0xff;

       P1IES = 0xff;
       P1IFG=0;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_BIS_SR(LPM3_bits + GIE);     //CPU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同时打开全局中断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VECTOR(void)
{
  if(P1IFG&0x08!=0)
  {
    Pre_Display();
    date++;
    if(date>=999)
      date=0;

  }

}

网友A:
你的程序是使用动态扫描,可是你的扫描只是放在了中断里面,只有在中断的时候才会进行扫描,那样是看不的

网友B:
应该将那个扫描的程序放在主函数里面并且加上 WHILE(1),然后那个低功耗模式也是没有必要的,可以去掉,或者你可以将你的扫描程序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这样就能够进入低功耗模式,而且数码管又能进行扫描了

网友C:
我该过程序后任然是把扫描放到中断里面能够看到现象,就是每按一次键会出现闪的一下,之后就只有个位辉=会显示出数字而十位百位千位不会显示。我调整扫描时间还是不行,会不会因为中断只进入一次,过去以后就会消失,请大神指教。

网友D:
如果你是每按下一次按键,进入一次中断的话,作为动态扫描,Pre_Display();只在放在中断里面,是有问题的。

网友E:
数码管的显示设计的有呢么难么?

网友F:
数码管的显示的设计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G:
有可能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H: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I:
这个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J:
显示的问题?

网友K:
DelayMS有问题

网友L:
用按键来控制使用延时

网友M:
这个具体描述一下现象

网友N:
你显示的是什么效果呢

网友O:
是不是没有动态扫描

网友P:
做一个松开按键的检测

网友O:
数据太快了吗?

网友G:
按键是不是没有延时啊?

网友N:
显示的时候有什么现象

网友H:
中断函数太快了

网友M:
楼主说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I:
检测硬件是否符合要求呢

网友L:
数码管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J:
数码管正确吗

网友K:
延时太短了吧。

网友P:
可能中断太多,所以显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