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CANOPEN 调试答疑:

楼主(2018-08-22):
问题1:用usbcan监测不到can口的报文
属于接线问题
CANopen程序总使用的是can1 对应的接下口在J1的1和2口,而其接口排序是从外向里排序,故最外面的为1号接口,由于接线时,按照左边的顺序来数的(左右接口排序对称),把can1H接到了can2L上,can1L接到了can2H上。最后通过用万用表测can收发器的引脚与接口的通断找到了对应的接口。

楼主:
问题2:还是收不到报文

此时注意到用于can收发的定时器TIM4的配置没更改过来

楼主:
当读数据的时候  while循环可以退出,但当写数据的时候 while循环不能退出

在解决前两个问题时,把定时器设置好了,但是在设置定时器时,最后一个还是没改成TIM4,就是虽然吧TIM4配置好了,但最后还是没打开,导致TIM4的中断还是没开启

而读数据的循环之所以能够退出是因为他的退出条件是

while (getReadResultNetworkDict (&ObjDict1_Data, 0x04, &rdata, &size,&abortCode) == SDO_UPLOAD_IN_PROGRESS);

而getReadResultNetworkDict函数可以返回值有3种情况

楼主:
截图如下:

楼主:
可以返回 SDO_TINISHED 这种情况是SDO处理过程完全正确

            d->transfers[line].state  这个值通常返回的是SDO_UPLOAD_IN_PROGRESS,所以又会返回来循环执行

            SDO_ABORTED_INTERNAL  这个属于中断退出

实际上根据while的条件,退出while循环的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正常处理完毕 一种是中断退出

后来分析得到的结果是虽然这里退出了  但属于终断退出

而getWriteResultNetworkDict函数可以返回值有2种情况

楼主:
SDO_TINISHED 或者非 SDO_TINISHED

因此,当中断时,写的while循环会一直等待。

楼主:
问题4:  可以读到数据,但在写的时候从站返回05 04 00 00 错误码,也就是SDO协议超时

楼主:
最后发现是can口在配置时 没有配置滤波器参数,打开滤波器参数之后,可以写数据成功

楼主:
问题5:从上面发现,有些报文后面,主站还是会发出80 00 00 00 的错误码,其属于通用型的错误  而且虽然can口监测到了冲站返回的报文,但是对象字典里面并没有数据,也就是数据并没有存到对象字典中,查看while循环退出后的返回值为0x85,表明也是中断退出。

尝试几次之后发现,如果所读的对象字典的数据的长度不为4个字节(小于4),则会返回错误码  如果数据长度为4个字节,则不会返回错误码,如果数据长度大于4个字节,则while循环不会退出。推测这个可能是SDO读取数据没完成,因为跟踪readNetworkDict函数发现 里面有件SDO数据的长度固定为8个字节

楼主:
CANOpen学习指南
对于初学者,相对于其他总线的资料来说,在国内CANOpen的资料并不多。而且并不是所有资料都适合初学者看的。这里给出一些建议,对CANOpen感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学习的顺序。

前提:需要对CAN总线有所了解,可以看CAN2.0总线的资料。
当然,对计算机系统、单片机以及编程也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网友A:
太详细啦  谢谢啊

楼主:
第一步:CANOpen Standard 301,这个是一切的基础,最然并不一定马上就要对所有的细节了如指掌,但至少对CANOpen总线以及各种传输控制方式以及其作用需要有一定的了解(比如:NMT、SDO、PDO、HeartBeat等等)。这里不推荐看ZLG的文档,ZLG的文档只是从301文档中,抽出的一些章节中的内容,我相信如果直接看ZLG的文档的话,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

第二步:最后有一个可以玩的硬件(最好是已经移植好CANOpen协议栈的),否则所有的协议只是资料中的数据格式以及操作方式而已。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开发板和CAN逻辑分析仪工具。还好我在3年前就已经自己做过一块低成本的CAN的开发板(基于AT90CAN32),并且在这个开发板上实现了基于串口的CAN适配器(可以用于发送各种CAN数据),同时,也在这块板上实现了CANOpen。目前taobao上也有很多种类的CAN开发板和适配器。
在这个硬件上,测试各种CANOpen报文,包括NMT、SDO、PDO,可以远程设置HeartBeat频率,看看收到的HeartBeat报文等。这步完成后,对于CANOpen就有了一定的认识了。对于各种报文,这里要推荐一下ZLG的文档,最后部分对CANOpen的各种报文的格式做了一个总结,查看起来非常方便。

第三步:找个CANOpen的协议栈源码看看,从代码层次来理解CANOpen的各种操作的步骤以及实现方式。当然,目前协议栈也有不少了,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收费的(估计价格还都不便宜)。

第四步:301文档只是描述了CANOpen有那些工具可以使用,但没有任何关于一个模块如何利用这些功能的信息。这样就要看一下CANOpen的各个模块的文档,比如401--I/O模块。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这些文档都是免费公开的,可能有些是需要$$才能得到的。

网友B:
我正好用的上

楼主:
CANOpen的几种操作以及数据

1.心跳
CANOpen节点会以一个固定的频率发送心跳报文。用于告诉主机,偶还活着。。。心跳报文的格式很简单,COB-ID为0x700+Node_ID,数据为一字节的状态数据:图中,ID为706,表示06号节点的心跳,状态是0x7F,表示Pre-Operational状态(节点初始化完成后,进入Pre-Operational状态)。查看时间,每个心跳报文时间间隔大概1秒。

楼主:
2.NMT
NMT是管理报文,用于实现一些管理操作,比如,节点重启、进入Operational状态等等。NMT报文格式很简单,ID为000,数据为一字节命令+一节节点号(0表示广播)。

楼主:
第2号报文就是让06号节点,进入Operational状态,运行完成后,节点心跳报文中的节点状态也变为Operational状态

楼主:
同上,发送stop remote node命令,进入Stopped状态,当然,心跳还是有的,只是节点不干活了

这个是reset node命令,用于让节点复位。复位之后,会首先进入Initializing状态(对于于心跳报文中的0x00),初始化完成后,进入Pre-Operational状态(对应心跳报文中的0x7F)。

楼主:
SDO
SDO 主要用来访问节点的对象字典(OD),CANOpen的节点至少需要支持SDO_Server。对象字典是CANOpen节点的数据组织形式,包含了 CANOpen节点的各个参数和数据,比如,心跳报文的发送频率、系统启动次数、节点的通信参数等等等等。可以说,SDO是用来设置CANOpen节点的各个运行参数的。

楼主:
图中,1号报文0606: 40 17 10 00 00 00 00 00就是一个SDO_Read报文,告诉节点,要读取的OD索引和子索引,包括数据长度。然后节点会发送对应的数据(后面的那个8字节报文)。第一个字节是一些命令的设定包括参数的设定,后2个字节是OD的索引,再后面一个字节是OD的子索引,最后4个字节是数据。上图中,主机发送的是一个读取OD中 1017:00位置的数据命令,这个位置存放的是心跳频率,读取的结果是0x03EB(1000ms)。

9号报文就是SDO_Write,写OD中1017:00位置的数据,也就是修改心跳频率。收到完成应答后,心跳频率就变了(查看时间)。

楼主:
4.PDO
PDO 是用来发送(TPDO)或者接收(RPDO)数据的,有几种不同的触发方式,比如:事件触发、同步触发等等。数据内容一般有CANOpen的各个应用协议规定,比如401文档中的AI(Analog Input)数据等。PDO的数据内容是通过映射的方式在定义在OD中的,一个节点可以有多个PDO通道。PDO的通信参数也可以通过SDO访问OD的方式来修改。

楼主:
5.应急报文
应急报文用于返回一个节点上的错误,可以是CANOpen命令解析错误,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2:还是收不到报文

此时注意到用于can收发的定时器TIM4的配置没更改过来

这个源码是canfestival?

网友C:
总结的不错,我也研究了一段时间,商业源码比较好用。

楼主:
商业源码?
请问 哪里提供商业源码?

楼主:
CAN发送邮箱

STM32共有三个CAN发送邮箱,在检测到总线空闲时交发送,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可能会发送失败,有可能因为仲裁失败从而导致失败,也有可能是其它错误,原则上bxCAN将自动重发,但bxCAN也可以配置不自动重发。正因为如此,发送邮箱中有可能同时存在多个需要发送的报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发送邮箱中的多个报文又将是谁先发送谁后发送呢?有两种模式:ID模式和FIFO模式。ID模式由报文的ID值决定,即ID值越小,优先级越高,另一种FIFO模式,顾名思义,即为消息队列方式,谁先到谁先发送,此种模式下三个邮箱与接收FIFO类似。

楼主:
下图是发送邮箱的状态图:

楼主:
发送邮箱共有四种状态,空状态,挂号状态,预定发送状态(scheduled),发送状态。

发送报文的流程为:应用程序选择1个空发送邮箱;设置标识符,数据长度和待发送数据;然后对CAN_TIxR寄存器的TXRQ位置’1’,来请求发送。TXRQ位置’1’后,邮箱就不再是空邮箱;而一旦邮箱不再为空,软件对邮箱寄存器就不再有写的权限。TXRQ位置1后,邮箱马上进入挂号状态,并等待成为最高优先级的邮箱,参见发送优先级。一旦邮箱成为最高优先级的邮箱,其状态就变为预定发送状态。一旦CAN总线进入空闲状态,预定发送邮箱中的报文就马上被发送(进入发送状态)。一旦邮箱中的报文被成功发送后,它马上变为空邮箱;硬件相应地对CAN_TSR寄存器的RQCP和TXOK位置1,来表明一次成功发送。
如果发送失败,由于仲裁引起的就对CAN_TSR寄存器的ALST位置’1’,由于发送错误引起的就对TERR位置’1’。

楼主:
2 发送优先级

          如之前所述,如果三个邮箱中同时存在多个待发送的报文时,此时存在一个问题,即先送哪个邮箱中的报文好呢?此时,存在一个发送优先级的问题。此时,非空发送邮箱进入发送仲裁,发送仲裁有两种策略:ID模式和FIFO模式。

ID模式:当有超过1个发送邮箱在挂号时,发送顺序由邮箱中报文的标识符决定。根据CAN协议,标识符数值最低的报文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如果标识符的值相等,那么邮箱号小的报文先被发送。此模式通过对CAN主控寄存器CAN_MCR的TXFP位清0来设置。
FIFO模式:通过对CAN_MCR寄存器(CAN主控寄存器)的TXFP位置’1’,可以把发送邮箱配置为发送FIFO。在该模式下,发送的优先级由发送请求次序决定。该模式对分段发送很有用。

楼主:
3 取消发送

发送邮箱中待发送的报文在正常发送成功之前也可以中途取消,通过对CAN_TSR寄存器的ABRQ位置’1’,可以中止发送请求。

当发送邮箱处于挂号或预定状态时:发送请求马上就被中止了。
当发送邮箱处于发送状态时:
         那么中止请求可能导致2种结果:
                    1:如果邮箱中的报文被成功发送,那么邮箱变为空邮箱,并且CAN_TSR寄存器(CAN发送状态寄存器)的TXOK位被硬件置’1’;

                    2:如果邮箱中的报文发送失败了,那么邮箱变为预定状态,然后发送请求被中止,邮箱变为空邮箱且TXOK位被硬件清’0’。

       因此,不管如何,一旦取消发送,那么在发送操作结束后,邮箱都会变为空邮箱。

楼主:
/**
  * @brief  Cancels a transmit request.
  * @param  CANx: where x can be 1 or 2 to select the CAN peripheral.
  * @param  Mailbox: Mailbox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CAN_CancelTransmit(CAN_TypeDef* CANx, uint8_t Mailbox);

楼主:
4 自动重传模式

该模式主要用于满足CAN标准中,时间触发通信选项的需求。通过对CAN_MCR寄存器的NART位置’1’,来让硬件工作在该模式(禁止自动重传)。
在该模式下,发送操作只会执行一次。如果发送操作失败了,不管是由于仲裁丢失或出错,硬件都不会再自动发送该报文。
在一次发送操作结束后,硬件认为发送请求已经完成,从而对CAN_TSR寄存器的RQCP位置’1’,同时发送的结果反映在TXOK、ALST和TERR位上。

楼主:
5 发送邮箱的组成

说了那么多,那个三个发送邮箱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与接收FIFO的邮箱类似,发送邮箱也是由四个寄存器组成:发送邮箱标识符寄存器(CAN_TIxR x=0..2),发送邮箱长度和时间戳寄存器(CAN_TDTxR x=0..2),发送邮箱低字节数据寄存器(CAN_TDLxR x=0..2),发送邮箱高字节寄存器(CAN_TDHxR x=0..2)。

楼主:
CanTxMsg TxMessage;
int i;

if(id_fmt == STD_ID)//如果是标准CAN ID
{
    TxMessage.StdId = send_frame->id;  //设置标准CAN ID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设置IDE为标准CAN ID
}
else
{
    TxMessage.StdId = (send_frame->
    id >>18) & 0x7FF; //设置扩展CAN ID的标准基本ID部分
    TxMessage.ExtId = send_frame->id & 0x3FFFF;     //设置扩展CAN ID的扩展ID部分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设置IDE为扩展CAN ID
}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Message.DLC = 8;  //数据长度
for(i=0;i<8;i++)
{
    TxMessage.Data[i] = send_frame->data_buff[i];
}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网友D(2018-10-15):
你好,请问怎么样读取OD的值呢?
我一直读取0x6200 01的值读取失败

网友E:
这个 注意一下字典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