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串口通信

楼主(2018-08-22):
利用DSP2812的SCI模块进行串口通信时,怎样将int型数转化为char型数发送给上位机?(比如int型19转化为char型19)

网友A:
数据类型转化的,直接在要转换的数据前加个括号,括号里填写你要转换的类型

网友B:
赞成楼上,例如你说的char

网友C: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D:
软件上写个函数可以实现
uint8_t HexToAsc(uint8_t aHex)
{
  if((aHex >=0) && (aHex<=9))
        {
                aHex += 0x30;
        }
        else if((aHex>=10) && (aHex<=15))
        {
                aHex += 0x37;
  }
        else
        {
    aHex = 0xff;
  }
        return aH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