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WM控制的电容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8-08-22):
求一个PWM控制mos管给电容存放电电路

网友A:
用NE555电路试试看吧

网友B:
网上收一下,应该有原理图

网友C:
对充电 放电有什么要求与限制,最好说详细点

网友D:
24V电池给电容存电,充电速度越快越好,对于放电,就是可以调节他的放电速度

网友E:
充电越快越好的可以直接充电,这是不可控制的;与电池之间加MOS管,可以控制充与不充

网友F:
放电可调节,那就要电流检测、控制电路,用三极管和MOS管都行。根据放电电流大小,可以加电阻限流,也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