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RTC不更新原因分析

楼主(2018-08-22):
STM32 RTC不更新原因分析

STM32 RTC不更新原因分析.pdf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 感谢分享

网友B:
没弄好肯定不更。

网友C:
需要一个更新函数。

网友D:
看看,都有哪些情况。

网友D:
问题现象
客户在使用 STM32L4 RTC 功能的时候,调试时发现日历不再更新,而通过 IAR 跟踪 RTC 相关寄存器,
同样发现没有更新,奇怪的是,在单步运行时,寄存器是可以更新的。
问题原因分析
跟踪客户代码,发现客户使用 Cube 库带的 HAL 函数获取时间:
HAL_RTC_GetTime(&RtcHandle, &stim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函数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通过读 RTC 相应的寄存器去获取时间,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对比测试,找一块 STM32L4 的 Nucleo 单板,运行 Cube 库自带的例程:
STM32Cube_FW_L4_V1.5.0\Projects\STM32L476RG-Nucleo\Examples\RTC\RTC_TimeStamp
发现 Calendar 更新正常,而 Cube 库同样是调用 HAL 的代码库,通过反复对比示例,发现了其中的问
题,在代码库中,在获取时间的同时,同样获取了日期的信息:
HAL_RTC_GetTime(&RtcHandle, &stim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 获取时间
HAL_RTC_GetDate(&RtcHandle, &sdat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 获取日期
同时获取之后,问题解决,更新正常!
结论
在使用驱动时,需要特别注意原厂提供的官方示例,因为示例都是经过测试验证的,不要因为个人喜
好随意对其做更改,以免引起奇怪的错误。

网友E(2018-12-26):
谢谢楼主    成功解决了STM32L0 系列低功耗下RTC 日历不更新的BUG

网友F(2019-04-15):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G:
下下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H(2019-12-23):
我进入停机状态的时候,日期不更新两个函数都调用了,只有唤醒系统,再调用才行

网友I(2020-06-10):
手贱改成先获取日期再获取时间, 仿真时间能走, 一离开仿真就不走了, 分析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 直到遇见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