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全方位整理:锂电池UPS常见技术问题分析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8-08-22):
  全方位整理:锂电池UPS常见技术问题分析及解决措施。我们发现有许多锂电池UPS的故障现象是由于电池、市电、使用环境和使用方法不当等因素造成的,造成UPS电源使用出现故障。今天存能电气小编特别整理了锂电池UPS常见问题原因分析及解决措施,希望能帮助大家。
  一、锂电池UPS电源电压不一致,个别偏低
  1.自放电大造成电压低
  电芯自放电大,使其电压降低比其它快,电压低可以通过存贮后检电压来消除。
  2.荷电不均造成电压低
  锂电池检测后在荷电时,由于接触电阻或检测柜荷电电流不一致造成电芯荷电不均。在短时间存放(12小时)测电压差别很小,但长期存放时电压差别较大,这种低电压并无质量问题,可以通过充电解决。在生产中荷电后存放超24小时测电压。
  二、锂电池UPS内阻偏大
  1.检测设备差别造成
  如果检测精度不够或者不能消除接触电组,将造成显示内阻偏大,应采用交流电桥法原理测试内阻仪器检测。
  2.锂电池存放时间过长
  锂电池存放过长,造成容量损失过大,内部钝化,内阻变大,可以通过充放活化来解决。
  3.异常受热造成内阻大
  电芯在加工(点焊、超声波等)使电池异常受热,使隔膜产生热闭合现象,内阻严重增大。
  三、锂电池包膨胀
  1.锂电池充电时膨胀
  锂电池在充电时,锂电池包会自然产生膨胀,但一般不超过0.1mm,但过充电就会造成电解液分解,内压增大,锂电池膨胀。
  2.加工时膨胀
  一般是出现加工异常(如短路、过热等)造成内部受热过大电解液分解,锂电池膨胀。
  3.循环时膨胀
  电池在循环时,厚度会随着循环次数增加而增加,但超过50周次以后基本不在增加,一般正常增加量在0.3~0.6mm,铝壳较为严重,此种现象属于正常电池反应造成。但如果增加壳体厚度或减少内部物料可以适当减轻膨胀现象。
  四、点焊后电池有掉电现象
  铝壳电芯在点焊后电压低于3.7V,一般是因为点焊电流过大致使电芯内部隔膜击穿而短路,造成电压下降过快。
  一般是点焊位置不正确所致,正确点焊位置应该在底部或有标记“A”或“—”侧面点焊,无标识侧面和大面是不能点焊的。另外有些是点焊镍带可焊性太差,因此必须使用很大电流点焊,致使内部耐高温胶带也不能起作用,造成电芯内部短路。点焊后电池掉电也有部分是由于电池本身自放电较大所致。
  五、锂电池爆炸
  产生锂电池爆炸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过充爆炸
  保护线路失控或检测柜失控使充电电压大于5V,造成电解液分解,电池内部发生剧烈反应,电池内压迅速上升,电池爆炸。
  2.过流爆炸
  保护线路失控或检测柜失控使充电电流过大造成锂离子来不及嵌入,而在极片表面形成锂金属,穿透隔膜,正负极直接短路造成爆炸(很少发生)。
  3.超声波焊塑料外壳时爆炸
  超声波焊塑料外壳时,由于设备原因使其超声波能量转移至电池芯上,超声波能量很大使电池内部隔膜熔化,正负极直接短路,产生爆炸。
  4.点焊时爆炸
  点焊时电流过大造成内部严重短路产生爆炸,另外,点焊时正极连接片直接与负极相联,使正负极直接短路后爆炸。
  5.过放爆炸
  电池过放电或过流放电(3C以上)容易使负极铜箔溶解沉积到隔膜上使正负极直接短路产生爆炸。
  6.振动跌落时爆炸电芯在剧烈振动或跌落时造成的电芯内部极片错位,直接严重短路而爆炸。
  六、加工不当造成
  (1)用力移动点焊正极连接片造成电芯正极接触不良,使电芯内阻大。
  (2)点焊连接片没有焊牢,接触电阻大,使锂电池内阻大。
  以上就是锂电池UPS常见技术问题分析及解决措施,随着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锂电池UPS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但日常生活中锂电池UPS事故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家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一些事项哦,同时需要定期对锂电池UPS进行维护,这样它的寿命才会大大延长。**来源于http://www.cune.com.cn/